E-SKY彻底完蛋了,版主帮忙啊!

楼主(2004-06-08):
昨天在玩E-SKY的时候,终于把它彻底摔断了,尾管和机身连接处完全断掉,502粘都粘不牢了,一碰就断。
我觉得E-SKY的旋翼头设计得很好,做工精良,又不想用雷鸟的整个机身把E-SKY包括旋翼头也换了。
又发现E-SKY的大齿轮直径很大,好像比雷鸟,嘉宝的都要大???所以不知道只是购买雷鸟或者嘉宝的机架部分可不可以用?
有同时见过雷鸟,嘉宝,E-SKY的朋友和版主一定要帮我看看只换机架可不可以啊?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502粘不住。可以用302嘛。。再不行就用环氧胶+玻璃布。。呗结实。。呵呵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环氧胶+玻璃布"怎么个用法啊?
一般哪种商店会有卖啊?

网友B:
一般化工店都有啊

网友C:
实际上用哥俩好加玻璃布也可以的,实在不行用的确良代替玻璃布.^_^
总之,身边一定有办法!

网友D:
既然是尾管和机身连接处完全断掉
怎麽不换尾管?

网友E:
我也曾经断了尾管,找销售店更换就行了,当然出点钱了;机架断了更换就非常麻烦,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安装完成。

网友F:
ESKY的机驾设计不是很坚固

网友E:
有模型店的伙计练习时在一天内就摔坏了5个尾翼和两个机架!幸好他花老板的钱!!!!!

网友G(2004-07-11):
我要在模型店上班,恐怕不止摔坏这么多呢!
可惜现在还不会飞!嗨。。。。。。。。

网友H(2004-08-21):
DIY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再买个E-SKY机架(3xx银子)

网友J(2004-10-08):
麻烦!没配件是吧!找我嘛!
E-mail:q.gc@163.com
QQ: 22349876

网友K(2004-11-17):
我前赴后继摔断了15个尾浆了!还是飞不好!在客厅练习就是不好!!!

网友(2004-12-27):
晕,要配件可以找我吗,尾桨你要多少,还有,你可以配一个练习架不就没事了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