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遥控器接G2的方法

楼主(2004-08-05):
e-sky的教练接口是一个s端子接口,他的第4脚(讯号)线。和地线接到G2 的3.5插头上就行乐,遥控器选其他。大家可以试一下。

[ Last edited by 易飞模型 on 2005-4-12 at 23:17 ]

网友:

有图没?

网友:

已经收到G2了,准备买3.5插座、S-端子插头,连好后再发个图片。

网友:

做好了,已经在飞了,
我买了1条S-端子延长线(两个头,可以用两次)3.5元,1个3.5插座,0.5元.
1,从中间剪断S-端子线,拨开,找到第4脚对应的线头
2,将4#线焊接到3.5插座的中心对应的触脚
3,拨开一根导线,缠绕在S-端子的金属外客上,另一头焊接在3.5插座连
  插头后部的触角上,我买的S-端子线外壳没有导线连接,只好手工连了.
OK了

网友(2005-03-19):
连线的另一端根本插不进电脑里啊,孔数对不上。怎么办?

楼主:
和电脑连接的是G2的加密狗啊。。。哥哥崽

网友(2005-04-19):
今天我将e-sky原配的模拟器线用剪刀剪下来(e-sky原配的模拟器太简陋了,比G2差远了,不可能再用它了),直接焊在G2的联接器上,用e-sky indoor遥控器玩G2,一个字,那就是“爽”。

[ Last edited by 门外汉 on 2005-4-19 at 20:16 ]

网友:
我想看图啊~~怎么接呢?

网友:
明天抽空照张传上来

网友:
加密狗是什么东东???

网友:
严格说叫G2信号联接器,只是外形与普通的加密狗很像,大叫都这么叫,可以用分立原件做这种联接器的。

网友:
我的E-SKY遥控器玩G2

网友:
没有加密狗啊!那里找???

楼主(2005-07-09):
顶一下让新人看看。

网友:
是E-SKY 3D的遥控吗?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7-10 09:14 AM 发表:

是E-SKY 3D的遥控吗?

是ESKY4通道遥控器,3D遥控后面没有加密接口.

网友:
小模鬼  在 2005-7-13 10:38 AM 发表:

是ESKY4通道遥控器,3D遥控后面没有加密接口.

'加密接口'是指教练接口么?..是不是有教练接口皆可以接上G2 来玩啊?

网友:
教练接口不可以连接加密狗,教练接口是用来连接两部发射机去飞行一部飞机,在实际操作中用的.

网友:
确定 3d的遥控 早期的 的版本 是没有 模拟器接口的?。。。。找老板算帐去,竟然让我白费了时间和金钱 买了线。。。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