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E-SKY在操纵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4-08-05):
高手:
   我以前飞过固定翼的火鸟、翼龙、小天使电动飞机,现在想飞Esky,有下面的问题求教高手:
  1:飞E-sky,高手有哪些操纵方面的经验和技能可以介绍和借鉴? 例如,在飞火鸟固定翼飞机时,在动力开到最大时,不能做大舵量的急转弯(容易进入螺旋状态);新手在转弯是最好用“点击操纵杆”方式转弯比较平稳。
  2:飞E-sky,在飞机的加固和维护方面经验和技能可以介绍和借鉴? 例如,在新飞机起飞前,把翅膀、飞机头部全部用透明胶带粘一遍,电池盒盖和机身连接处、机身和尾部的连接碳素杆都用电工胶布粘一边,实践证明飞机的受损程度要减少一半。
谢谢!

网友:

几点感受:
1、打舵后立即恢复中立,我感觉E-sky反应速度明显有滞后,大约0.5-1秒,
开始摔机发现是忽略了滞后时间,总打过。可能CCPM的机会好些。
2、虽然e-sky样子很脆弱,但以我飞的经历,好像不很容易摔坏,当然502胶
不停的占,我感觉尾桨更容易损坏,大家一直提醒的大桨,我买了2副备件,
没有用过尾桨率了5个,不过用502可以凑合用。可能和我摔机的习惯动作有关。
3、强烈建议在室外飞!!虽然是塑料的大桨,已经把我的家具打出N道痕迹:(
4、室外飞减少摔机的经验:不好控制时,除非飞机要撞人,不要轻易收油门,
最安全的是在天上,不是降落。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