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G2问题?

楼主(2004-08-18):
[这个贴子最后由ff9cap在 2004/08/17 10:39pm 编辑]

这是我买E_SKY时送的,我想问一下要接G2是怎么个接法?一个串口,一个可能是打印口。接上串口开G2没反映。装了个送的3D FLIGHT SMIULATOR 。打开这个之后说没接口
。是不是接口坏了???   正面看的那个打印机口是反转的。我买了一条双口线接上电脑的打印口上也是没反映。

网友A:
那是串口,不是并口.呵呵.你接并口当然没反映

网友B:
留下QQ我帮你吧

网友C: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44&topic=71&show=0
我的回贴,我一直在用e-sky飞G2

楼主:
请问你是不是用G2的狗~?我试过用你的放法连G2是用G2的狗不行。狗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是用FF9飞G2的。如果你是用上面的那个连接器的话,你是用COM口还是ECP的?

网友C: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1、我用E-sky飞G2,是用G2带的狗,自己做的连接线连接g2的狗的线
2、你也可以改E-SKY的线,不过要剪掉它的串口,做成一个
3.5的插座
E-SKY遥控 --> 自己做的线 -->G2的3.5插头-->G2的并口-->计算机并口
自己的作的线:
S端子#4 -----3.5插座中心
S端子外壳-----3.5插座后部

楼主:
嗯,我就是用上面的方法做的。可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