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e-sky 阵发性失控的问题?

楼主(2004-08-31):
我的e-sky以前旋停时阵发性的断电掉落,今天是摔机后狂转不止,为了救机,我的手也被打伤了,飞机零件满地都是,估计是修不好了。
哪位高手帮我看看,到底是遥控的问题还是混控的问题?在地上遥控从来没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A:
好像与电路有关,严重同情中......

网友B:
帮顶,同情!应该是动力电源和混控的问题

网友C:
兄弟:
玩的太过火啦!你的主电机+尾电机的实际电流超过了功率驱动FET的最大长时间允许电流,也就是电流太大啦!对于E-SKY佳宝雷鸟这些小电直,厂家配的电路中为了降低成本,富余功率设计不会太大,要使用10V以上的电池和换大电机,首先把功率驱动FET的个数加多增大驱动电流再考虑吧!

楼主:
可是我的FET并没烧啊?难道是FET软击穿吗?或是单片机死机?或是那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
飞机摔烂了,唯一完好的三合一和接收又有隐患,伤心啊!

网友D:
对!我的e-sky也有这个情况,虽然没有摔得这么严重但也造成轻微的人身伤亡,把朋友的腿打破了。我还以为是有干扰!确定是FET的问题吗?

网友E:
我也是这样啊,现在一接电大浆就猛转了,我打开4合一看看就发现有一个FET烧掉了
谁知道这个FET那有的卖啊!!

网友D:
我的那个也坏了,而且还是烧了一对。谁知道哪有卖的,或可代换的也行啊。

网友F(2004-09-30):
我的E-SKY玩第二次时主奖就彻底失控了(疯转),看来厂家的设计是有点问题.为维护广大用户的利益,也是维护厂家自身的声誉.望厂家能够妥善解决.

网友D:
用50N06就可以代换!功率足够!我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G(2004-11-18):
我在厂家留了言!理睬我的人都没有!厂家只管赚钱!那管我们的死活!!!买新的吧!厂家根本就不会管!!!可恶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