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电直---hyf请进

楼主(2004-07-09):
To hyf:
1、CC电直的操纵性很好,非常灵活,飞行时精神一定要高度集中,提前预见,及时给舵,操纵手法一定要柔和,切忌粗猛!刚开始可能会不适应,觉得不好飞,不要紧,多来几次,找到感觉就会觉得很爽!......不知你用的是何种电调?哪个部位发烫?是末级FET烫还是5V稳压片烫?如果是FET过热,有可能是内阻偏大了,可改用内阻小的管子(片子),内阻越小越好!也可用性能参数相同的几片并联,以降低内阻损耗。......如果是稳压片发烫,请检查电调上稳压片的型号,若是78M05一类的贴片元件,发烫、过热是必然的,最后导致断电保护。一定要换掉!原因在于:这类稳压贴片,最大输出电流只有几百mA,带两个舵机还可以,而CC电直是4个舵机不停地同时工作,所需电流起码要在1个安培以上!这类贴片式稳压块供不起,其结果就是发烫,断电保护!用最普通的LM7805三端集成稳压块代换即可(只是体积稍大点),我就是如此做的。以前曾发过帖子说明,可翻一下我的旧帖参考......CC电直的主马达为480电机,动力强劲,剩余马力较大,可轻松飞出急速跃升的动作。但电流消耗也大,我没具体测过,估计要有10A左右(甚至更多),如果用锂电飞,最好用2000mAH以上的,我用的是2600mAH/12V的锂聚合物电池,不过其中有一片现已“挂”掉啦......(郁闷ing)
2、我的飞机重做了铝合金侧板,制作时就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尾管固定螺丝孔已适当下移,(改造之前已连着磨坏了两个塑料锥齿),重新手工改制了一个12T的铜锥齿。可翻我的旧帖参考......除非你有12T锥齿的配件保证,否则,在安装固定尾管时切记:想尽办法保证锥齿一定要紧紧压在大齿盘上!!!!!!
3、尾桨铜伞齿我已换用大一号的锥齿轮,故中间的顶丝也加大为M3的内六角顶丝,拧紧后就不会松动了,并且整个尾桨机构都是重新制作的,因此经我改造后的飞机不能说明问题......如果你的铜伞齿中的小顶丝没滑丝,可考虑在尾桨轴对应位置锉出一个小凹槽,再拧紧顶丝,也许会有效果......
lxd1954

网友:

非常感谢!!
看来很多地方,你都是重做的,可是我没有你那手艺啊:(
你说的电调改动,我不是很懂,有成品可用的电调吗?我在华迈卖的30A电调可以吗?
用2000mAH的锂电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刘老师,确实是位好老师。说到的问题我调试CC时都遇到了,我用2000的锂电,8.4V时可以离地1米飞,12V时就非常爽了!
操纵方式也和雷鸟有很大的不同,感觉稳定听话,需要细腻的手法。这种感觉只有亲手飞过才有体会,比我的540级京商大电直好玩!

网友(2005-01-23):
请问刘老师如CC这类小电直的主轴粗细是每个厂家各有不同呢还是有一个标准?
还有CyberCopter十字盘的万向球轴承是标准件还是他们自已特制的?
我想仿造一个同它部分零件兼容的机型,就怕万向球轴承是特制的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