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尾电机的CC电直

楼主(2004-09-04):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鸭号在 2004/09/03 11:38pm 编辑]

前些天改制的CD无刷本来准备用做雷鸟尾电机的,后来感觉力量还可以,今天晚上将CC的原尾传动机构全部拆掉换上了这个无刷小CD电机。太晚了,明天试飞......

楼主:

哈哈,用的是雷鸟的尾桨。我的CC还没有飞,只是在试机的时候,尾传动的伞齿就摩的差不多啦,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楼主:

不会吧?今天在家将CC全部调好准备试飞时发现才买的华迈ESC-30电调是带刹车的,试飞时差点儿摔机。
不知道能否将刹车去掉,请高人指教!

网友:

请问你的CC用CCPM方式,调试是不是很麻烦,听说每次飞行都要再次调?
飞行时间怎么样啊?
谢谢啊!

网友:

CC没那么复杂,外面传闻也太悬了。
其实我感觉还很不错。
2000的里电可以飞12分钟。

网友:

飞行时间短了点

楼主:

飞小电直这个时间可以啦,不要用油直的标准来看小电直哦。

网友:

多谢上面兄弟的问答啊,再问一句:
会不会容易扫尾齿论呢?
如果小心不让尾旋翼碰到东西,应该不会扫尾齿轮巴?

网友:

就是因为容易扫齿才改无刷尾电机的

网友:

主电机是有刷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9/03 11:25pm 发表的内容:
前些天改制的CD无刷本来准备用做雷鸟尾电机的,后来感觉力量还可以,今天晚上将CC的原尾传动机构全部拆掉换上了这个无刷小CD电机。太晚了,明天试飞......
(photo.5imx.com/up/0408/2004932317380.jpg)
(photo.5 ...
大哥,你真奇怪!主电机为何不换换,呵呵!

楼主:

想换啊,你有便宜的25A的套装时给我说一声!
哈哈,从你那里买的雷鸟已经烧坏了两块混控和无数的尾电机啦!

网友:

你的陀螺仪好像是GWS PC=03,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啊?

楼主:

我的陀螺仪用的是从雷鸟上拆下的PG03,对于小电直基本能满足使用吧,但效果一般。我也想换240或401的,但没米啊!

网友:

新电机好了吗?

楼主:

电调终于搞好啦!(寄回华迈厂家去掉刹车,又花去我40元邮递费)。
在试飞之前将害虫给我的钕铁錋磁铁换到我改制的无刷尾电机上。

^_^,转起来比原来有劲多啦!

GWS5.4克舵机、飞高接收机、华迈30A电调、ELE10A无刷电调、CC原配480主电机、CD改无刷尾电机、从狂模那里买的2000mah锂聚合物电池(3串)。整体显得比较乱,管他呢,等好飞了以后再说吧!

一切就绪,充足电楼下试飞!!!

试飞时就没有拍照片啦。整体上感觉飞机很稳定,但尾电机还是不行。在低空时尾锁效果还可以,但一开高速尾电机就跟不上啦。
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就是尾电机真的不行,转速不够高,但扭矩应该没问题,改天换大一点的桨再试试。
还有,我发现尾电机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产生共振,可能是共振导致效率下降。(我用的雷鸟的尾桨已经修补过好多次,动平衡肯定有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的CC总算是飞起来啦,尽管受尾电机限制不能飞高(不能开高速),但是低空飞行感觉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怎么帅是机机,不用无刷主电机,可惜了!有没有搞错呀!
我这有个GS B20全新,KV3800 自己说多少?还有个KV3200 20mmX27mm 力和GS20差不多。

网友:

有个问题!能不能帮我画下这架机机的图?拆开照着画!?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9/19 06:58pm 发表的内容:
有个问题!能不能帮我画下这架机机的图?拆开照着画!?
这架机机买回来后发现有好多铝螺丝是带胶拧好的,拆的时候很容易弄断。除非不得已,否则最好还是不要拆啦。
^_^如果以后要拆开的话,我一定摩一份结构图来!

网友(2005-02-25):
听说这机的尾翼传动塑料锥齿很容易磨平,虽然厂家送了两个,是不是还不够啊,还有主尾翼虚位大,你的这台怎样啊

楼主:
确实虚位比较大,现在不改造主旋翼头的部件减小虚位的话,基本上已经不能飞了。

网友:
好多谢大对我这台机的支持。我想各位师傅给我多点意见。我一定会把这台CC做到最好。

楼主:
二少爷  在 2005-3-3 06:00 PM 发表:

好多谢大对我这台机的支持。我想各位师傅给我多点意见。我一定会把这台CC做到最好。

你是?

网友:
小鸭号  在 2005-3-5 09:26 PM 发表:

你是?

我是CC的主人。我都吾好意思上来发表了。我做的CC太差了。但现在可以试试飞扬那台新机。是防ZOOM 400做的。那台一定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