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小心买了个JR规格的 PHA-01,但我的遥控系统是 F的,请问能直接用吗? 还是要怎

楼主(2004-09-23):
因为看到说明书上说要注意规格,如使用不同规格的插座,有可能因+-极性不同而导致设备烧毁,而我的遥控是Futaba的,所以现在被搞得有点怕怕。
请了解的朋友说一下好吗? 就是 J 和 F 那三条舵机线的定义是否一致?

网友:
还没用上啊,应该不会烧的,F和Jr的定义都是中间电源两边一边接地,一边信号,信号线接地应该不会烧的,不过我只有jr的设备所以不能确定。颜色也忘记了。
另外,我看到个pha01调试的英文资料,现在找不到了,晚上我再找找看。

网友:
这个东西似乎不分J牌和F牌吧,就像没有听说过J牌的电调,F牌的陀螺仪。
两个厂家的定义位置是一样的,就是颜色不同。如下:
JR:
电源线:红色
接地线:棕色
讯号线:橙色

Futaba:
电源线:红色
接地线:黑色
讯号线:白色

[ Last edited by albertdsh on 2004-9-23 at 19:40 ]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4-9-23 07:11 PM 发表:

这个东西似乎不分J牌和F牌吧,就像没有听说过J牌的电调,F牌的陀螺仪。
两个厂家的定义位置是一样的,就是颜色不同。如下:
JR:
电源线:红色
接地线:棕色
讯号线:橙色

Futaba:
电源线:红色
接地线 ...

原来是这样啊,差点被那说明书吓着
等我出差回来再上电试试看
多谢楼上咯!

:cool:

楼主:
Guest  在 2004-9-23 06:39 PM 发表:

还没用上啊,应该不会烧的,F和Jr的定义都是中间电源两边一边接地,一边信号,信号线接地应该不会烧的,不过我只有jr的设备所以不能确定。颜色也忘记了。
另外,我看到个pha01调试的英文资料,现在找不到了,晚上 ...

这位老兄是谁? 也谢谢哦
我这有说明书,不过现在比较忙,没时间研究 :(
再等一个多小时又要出差了,又要30号才能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