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6000 SUPER调试 MS700 CCPM的问题,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4-09-23):
我在用RD6000 SUPER调试 MS700 CCPM,发现MS700倾斜盘下降是增加正螺距,可是推油门的时候倾斜盘却是上升,既为螺距降低。于是把3个
舵机
反向,推油门倾斜盘下降,对了,可这时却发现升降舵和副翼舵的方向又都翻过来了,怎么调都没用,大家快帮帮我啊!

网友:
你调一下发射机里好象有个和CCPM相关的选项,当时我记得我们也是调了很久才调出来的,慢慢来,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对,不是调飞机,而是要调整发射机里舵机的正反设置。可以调整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调下螺距曲线。

网友C:
本来下降就是增加螺距的呀,向上是负螺距的! 都叫你看说明书的呀! 两个字回去“读书”,把说明书看完后再去调吧!有其它问题可以给我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