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知道 JR 和 Futaba 舵机的那三条线定义是否一样?

楼主(2004-09-23):
请问各位知道 JR 和 Futaba 舵机的那三条线定义是否一样?
小弟有个 JR 规格的 PHA-01,想用在 Futaba接收机上,不知这样会不会烧机器?
因为说明书说规格不同可能会烧,所以搞得我有点怕怕的。。。
请大侠赐教!

网友:
中间都是正极~~fu白色的是信号线~~jr橙色是信号线~~另一根是负极

楼主:
钓鱼狼  在 2004-9-24 09:14 AM 发表:

中间都是正极~~fu白色的是信号线~~jr橙色是信号线~~另一根是负极

昨天出差刚回来。。。

刚才拿它跟 Futaba 舵机比了一下,各引线位置完全相同,这下可以放心玩了,呵呵。。。

多谢狼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