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涵道螺旋桨的翼形数据?

楼主(2004-09-23):
我想自己做一个涵道风扇,但不知涵道风扇叶片的翼形参数。不知哪位大侠做过?可否讲讲或提供数据?谢谢!

网友:
黑鲨  在 2004-9-23 04:03 PM 发表:

我想自己做一个涵道风扇,但不知涵道风扇叶片的翼形参数。不知哪位大侠做过?可否讲讲或提供数据?谢谢!

不会吧,很难的,你要有机械加工的条件和过硬的技术我不反对。做这个不太讲究翼型,和一般的桨类似就行了,翼弦实在是太小了。强度允许的情况下越薄越好。最重要的是动平衡,质量和气动两方面,不容易。

楼主:
哈,看来俺是不知天高地厚啦!见笑。
不过,如果加大叶片长度,降低转速,换句话说,相当于把直升机大浆叶片减短些(直径200mm)装进一个特制的涵道内,不知行不行?

网友:
恐怕不行。

直升机旋翼没有扭转(桨根与桨尖攻角一样)。另外直升机旋翼对翼型的要求与风扇不同。
风扇叶片翼型用哥廷根系列No622、623、624、625、682等, 622最薄(8%),用于叶尖;625最厚(20%)用于叶根,中间可用624(升力系数大)或682(升阻比高)。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9-24 at 20:41 ]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