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5个 RFP70N06 管。。。。。。

楼主(2004-09-23):
我买了5个 RFP70N06 管,标称电流是70A,个也不算大,用来做电调没问题吧? 每个3元。
另,我在买的时候,元件店的老板问我用途,我说用来做直流电动机电子开关用,他说没问题。他说现在街上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就是用的这个管子。 我忽然想到,电动自行车也是无刷
电机
,它的无刷电子
调速器
是不是可以参考用在模型上呢? 回头去电动自行车修配店看看,是不是能取回经来。

网友A:
不好!
它的驱动电压太高,必须要配升压电路,特麻烦!
不如改用低压驱动的,到IRF网站去看看,有许多可用的,只是买的时候
要小包装买,96片一包装条.

楼主:
驱动电压并不高啊,我做了个实验,用4.8V的电压,d接V+,s串一个发光二极管接地,用一个手捏住g极,另外一个手去摸V+,二极管会亮,摸地,二极管则会灭。感觉很好用。无非就是,二极管的亮度没有直接接在电源上亮,我想是不是这个FET管内阻大的缘故?

网友B:
不错,各个型号的MOS管的接通电阻不一样。我的手册可能太老,没有找到你的型号。
我找到的一款接通电阻很小,就是电流只有30A:
IRF540CF N-FET 100V 30A Ron=0.068

楼主:
通常的理解,是不是耐压低,电流大的 FET 管内阻就小?

网友C:
68毫欧呀!好高内阻!用IRL3803呀!我卖5块钱!(模型工厂同批的)140A最大电流导通内阻6毫欧功率200W,单管最大可以做大25W

网友D:
你的电调什么时候上市呀.

网友E:
我自装了一个电调,用了一只拆机的RFP70N07,用水冷却,但我这买不到RFP70N07.

网友F:
都是天才

网友C:
我被工厂的小MM骗了!国庆节期间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