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华迈2025。。。。。。

楼主(2004-09-23):
这阵子想弄个华迈的2025无刷直驱飞袅龙或挑战者,KV值为2700的2025配多大的桨合适。6X4?7X3?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人用过4025桨,说是还不错

网友:
这要看你用多大电压了

7.4v电池的话,我建议用6寸或7寸试下,至于螺距还是测测时间工作电流吧。

要是用11.1v,还是用4~5寸吧。

网友:
主要强调问题还是工作电流。

因为华迈这款2025最大功率标称是175W,

假设用7.4v电压的话,那工作电流可以达到20几A,

11.1v的话,那电流可以达到15A左右,

不过我建议,功率还是控制在120W以下对马达会很有好处的,

台湾有模友测试过,2025这款马达在功率在100W以上时会比2015温度低很多。

这样7.4v下工作电流可以达到16A左右,11.1v下可以达到10A左右,

还有,别光看着马达,电池也要顾着点啊,别飞一次电池就挂了。

楼主:
工作电流如果15A以上,还真是不好配锂电啊,如果用2015直驱袅龙或云舞者功率会不会不够呢?好象有的朋友用2015在7。4V下直驱飞小的飞翼还不错,不知用在袅龙或云舞上会怎样?

网友:
我用B20-25 2700飞飞翼,5*4.3的浆7.2V凤凰的10a电调3秒就支持不住了,但3秒内的拉力不错!建议用25A电调!7*3.2-4的浆,飞云舞者等,呵呵爽!5*4.3,11。1v飞飞翼,会快到吓死你,哈哈哈哈阿!

[ Last edited by applewong on 2004-9-24 at 15:57 ]

网友:
电池撑得住吗

楼主:
呵呵~~我感觉快点爽啊,总想弄个F16或F15速度快的飞飞,那个袅龙感觉外型不好看,飞到天上象只
大雁,自己做水平又太差也不美观,想买个现成的电动F16过过隐,请大家介绍下哪能买到啊?多谢了。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9-24 10:19 AM 发表:

工作电流如果15A以上,还真是不好配锂电啊,如果用2015直驱袅龙或云舞者功率会不会不够呢?好象有的朋友用2015在7。4V下直驱飞小的飞翼还不错,不知用在袅龙或云舞上会怎样?

不是非要你达到这个电流,是建议的最大电流,让你别超过这个数。

否则对马达没好处。

如果2025达到120W的输出,就是用直驱的话,我估计拉力应该超过600克了。

估计你用不到这么大推力吧,呵呵~~

楼主:
呵呵~直驱飞小电动特技拉力600克是有点吓人咯,估计一般飞机承受不了,现在市场上好象还买不到
电动F16,不知商家为啥不生产这种速度快点的象真飞机。我想若有这种成品飞机销售,只要价钱公道应该有人买吧,怎么说也比198元买一块泡末板(飞翼)直吧!!!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