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用JR550T的陀螺,谈谈感受,我很困惑,多谢

楼主(2004-09-23):
我的550(使用天子30)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正常感度下尾巴缓慢左右摇晃,尤其是在遥控方向舵时,摆的更厉害,悬停不动时还好些,故降低感度到最低,还是摆,升至最高,出现追踪现象,调至非锁定状态下,非常稳定,,换过另外套(550加810G)情况一样,请先人指点,

网友A:
是否是中立点偏移了?或者舵机?

网友B:
舵机摇臂12MM,感度太底就出现追踪缩短尾杆,感度过高产生追踪拉长尾杆,先用一般模式调,再锁定,中立点两者应该在同一位置,总之JR的陀螺在于调整,很优秀,日本的教程中很多用55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