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小弟已有一个4VF,请问应该怎样选择电直!

楼主(2004-09-23):
各位大侠,小弟已有一个FUTABA 4VF,请问应该怎样选择电直!
特别在这里请教一下!
因为是初次接触电直,希望能够先以非常低的预算入门,不知可否?
我的4VF是35Mhz频段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超小型的接收机可以搭配?:P

网友:
飞高接收机+晶体+飞达混控电调+GWS的PG-03陀螺+5克舵机X2+8.4V镍氢电池+充电机+嘉宝机身

网友:
必须用5克的舵机吗?不能用t4vf自带的舵机吗?是不是因为佳宝机身较小的缘故?

飞达混控电调+GWS的PG-03陀螺+5克舵机X2+8.4V镍氢电池+充电机+嘉宝机身 这一套大概多少钱可以搞定?不需要接收机和晶体。

[ Last edited by hnsgg on 2004-9-24 at 08:59 ]

网友:
网上都可以查到的,最好找一家集成,可以优惠点,邮费也少。

网友:
hnsgg  在 2004-9-24 08:56 AM 发表:

必须用5克的舵机吗?不能用t4vf自带的舵机吗?是不是因为佳宝机身较小的缘故?

9克舵机也可以,不用4VF的舵机是因为原配舵机太大。

飞达混控电调+GWS的PG-03陀螺+5克舵机X2+8.4V镍氢电池+充电机+嘉宝机身 这一套大概多少钱可以搞定?不需要接收机和晶体。

接收机用飞高的大概120元,晶体用你自己的你那套旧行了。但要注意接收机的频率别买错了
另外建议将8.4V镍氢电池换成11V的锂电
全部拿下你可以去商城上看看,有单个报价。

[ Las ...

楼主:
上面说的这些都能在5imx里面买齐的吗?

网友:
完全可以配齐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飞高的接收机,在5imx的商城里没有35Mhz频段的,不知道是没有呢,还是5imx里没有?另外不能不那个2.9克的超小型的接收机吗?

网友:
esky,我的刚到,做工真的没的说,看看网上的图片和大伙评论再决定买哪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