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没有电调的无刷

楼主(2004-09-24):
拆解的CPU风扇

楼主:
两颗接线的

楼主:
三颗接线的

楼主: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用两颗接线的风扇替代火鸟403的480电机测试,居然可以转,而且可以调速
原理我不懂,贴出来供大家研究,CD-ROM无刷是否能改得同有刷电调配套使用?

楼主:
改版把我改懵了,劳驾斑竹移动吧!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相机,什么模式,谢谢

楼主:
alexonline  在 2004-9-24 05:30 PM 发表:

请问用的什么相机,什么模式,谢谢

美能达x21,缺省的模式

干正事,别竞扯闲白儿:)

网友:
这东西不是不行地,只是适合你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暴力了吧~~封条那边有个卡环~拿下来就不必拽碎了~~

  应该是集成电调吧~~刚开始我就想过那么做~~无刷电机配驱动块然后用普通电调驱动~~没找到合适的驱动块也就放一边儿了`~呵呵

网友:
相不错哈,我的微距始终不行,经常照的看不清楚哈
轴上有个卡片,一般是塑料的,取了就把他取下来,不用把轴弄断

网友:
钓鱼狼 图片上的那个小黑块不就是无刷的驱动集成电路么

网友:
那是传感器,霍尔元件

有两张电路图,改了版怎么也贴不上!!!

楼主:
钓鱼狼  在 2004-9-25 07:59 AM 发表:

楼主暴力了吧~~封条那边有个卡环~拿下来就不必拽碎了~~

  应该是集成电调吧~~刚开始我就想过那么做~~无刷电机配驱动块然后用普通电调驱动~~没找到合适的驱动块也就放一边儿了`~呵呵

真是行家,这都看得出,这东西质量太差,我还没用力呢好在是个坏的

楼主:
alexonline  在 2004-9-25 11:02 AM 发表:

相不错哈,我的微距始终不行,经常照的看不清楚哈
轴上有个卡片,一般是塑料的,取了就把他取下来,不用把轴弄断

试一下,远离被摄物体,就一尺吧,然后用光学变焦拉近

楼主:
如果小黑块是传感器,集成电调在哪?

楼主:
wxyyz  在 2004-9-25 02:09 PM 发表:

有两张电路图,改了版怎么也贴不上!!!

http://photo.5imx.com/up/upload.asp

网友:
谢谢rwater!
      电路非常简单,除了这块三端霍尔开关IC就只有两个晶体管、两个电阻和一个保护二极管(有的还有一个电容),实质是个电子换向器,所以可以通过有刷电调控制。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9-25 at 20:46 ]

网友:
也有的没有三极管,直接一块专用IC,霍尔传感器集成在里面。

网友:
是吗?那更方便了。

楼主:
好图!理论结合实际,回头继续往下拆!
再有能否实用,这种风扇新的也过不了10元,配上CD-ROM无刷,爽?

网友A:
如果改绕线圈,换稀土磁铁,加FET扩流,就不必用无刷电调了。但磁极太少,可能转速会很高。打算试试。

网友B:
等你好消息

网友C:
转速高正好做涵道风扇啊 爽也……………………………………

网友A:
哈哈,您也这麽想?

网友D:
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也拆过
是网吧坏了扔掉的,我第一个因为找不到打开的方法,所以也弄坏了
第2个就找到打开的方法了
拆开把尘土擦掉,点上润滑油
就恢复青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