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混控,实在是不懂啊?

楼主(2004-09-24):
一时电调的,一时混控的,还有什么电调混控的,高人指点一下这两个东西做什么用的啊,
玩电直两者都需要吗?
潜水一个多月了,慢慢的懂点东西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指教!

网友A:
电调指的是电子调速器!混控指的是控制信号混合器

网友B:
混控实际上也是两个电调,只是两者并联,电路之间加了有逻辑联动关系。

网友C:
油门和方向(3、4通道)一起联合调速不就是混控咯,当推油门的时候,主马达转速变快,同时尾马达的转速也会变大,而且尾马达的转速又可以用第四通道控制。
电调就是简单的一个电子调速器。

网友D(2004-11-07):
专业术语!反正我的电直我拆了有装,装了又拆,还是没搞懂电调和混控的工作原理。

网友E(2004-12-15):
混控实际上也是两个电调,只是两者并联,电路成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