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改进

楼主(2004-09-24):
诸位!
我能找到的电调的工作电压都不大于20V,
请问,市售的电调是否能否改装成工作电压不低于40V的?
用来控制36V500W的直流有刷
电机
!
谢谢!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比模型的还要便宜呀!

楼主:
我说的是要将它接在普通的遥控器上用的.

网友A:
哦!那你想办法做个信号转换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