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 大家帮忙??马达上的齿轮拿不下来??

楼主(2004-09-24):
大家帮忙??马达上的齿轮拿不下来??
我怀疑这个齿轮是热处理装上的??请大家给想想办法?????
下拉马都不管用
这是TOWER PRO动力组上的370马达??

网友A:
我有经验,硬取基本不成功,会毁坏铜齿。
可以这样,用湿布将齿轮后面的主轴包上几层,然后在煤气火焰的外焰上
烤,等铜齿暗红后,迅速用钳子将齿轮赶下。
我在尾电机上操作次次成功。动作要领是湿布要裹好,加热要快。
取下后,电机钢轴前端已经退火,可以再此烧红后猝冷水增加强度。

网友B:
佩服!这样得方法都想的出来
我每次都扔掉的,每次都取不下来。

网友C:
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470

网友:
用把镊子架在齿轮和马达中间撬一下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9-25 08:01 AM 发表:
用把镊子架在齿轮和马达中间撬一下
财神,拉马都不行 用镊子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D:
火烤后,铜轴直径会变大,再翘,会掉的。加热一定要注意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