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做的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04-09-25):
"工欲善其是,比先利其器"

正在打样中的PCB,用了15分钟

计划采用的线路

完成后的初步作品

网友:
羡慕

老大,你好有钱喔!
机床好漂亮!
这东东做好后可不可以把你手上的各模型商的电池测一测,然后公布数据让大家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牛啊
用雕刻机做线路板

网友:
牛,就连集成块的型号都给擦了,技术保密?至于吗?

网友:
做好了没有呀.

网友:
好啊  羡慕中

楼主:
现在考虑是尽量把价格做低它,要知道市面上正规的电池内阻测试仪器是过3000大元的,而我是想把它做到100到150元左右(没外壳),希望能做些"老百姓"都用得起的专用仪器, 我想这东东对玩电动的爱好者有很大的用途,但该仪器不能测量带保护电路的锂电池(要把电路跳过来测量)

网友:
你的车床是什么牌子的??全套家当多少钱呀??

网友:
如果是“100到150元左右”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用的两组发射电池,每组8个,其中各有1-2个电池的电很快就用完,怀疑这几个电池的内阻与其他的不同,如果有内阻仪的话就可以把内阻相近的放在一组用,效果会好很多,寿命应该也长不少。

网友:
iijjj  在 2004-9-26 10:28 发表:

牛,就连集成块的型号都给擦了,技术保密?至于吗?

人家是付出多少时间琢磨出来的~这叫知识产权~。支持一下
中国的克隆技术太好了,人家研究几个月`有的只要一个样本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不是太有必要哟。只要有一只数字万用表和一个电阻(一段已知电阻的导线

)就OK了。测量的时候首先把电池充满电,稳定一会,测一下开路电压,然后再

把电阻和表笔并连好迅速的接到电池上测一下这时的电压,这两个电压肯定是不

同的,因为电池都是有内阻的,再用公式计算一下就知道这只电池的内阻了。当

然这个电阻的阻值要选择好,以便能够接近实际的工作电流,一般要小于等于0。

1欧。

网友(2004-10-30):
何光  在 2004-10-23 07:11 PM 发表:

哈哈不是太有必要哟。只要有一只数字万用表和一个电阻(一段已知电阻的导线

)就OK了。测量的时候首先把电池充满电,稳定一会,测一下开路电压,然后再

把电阻和表笔并连好迅速的接到电池上测一下这时的电压 ...

怎么计算,公式

网友:
(E-U)/(U/R)=r
E-开路电压
U-接上测量电阻后的电压
R-测量电阻(根据测量电流的不同来选择)
r-电池内阻

例如:一只电池的开路电压E是1.45V,当接上一个0.1Ω的电阻R后就降到了1.

3V。这样就有(1.45-1.3)/(1.3/0.1)=11MΩ
当然要注意的是测量的时间一定要短,而且要取几次测量的平均值。另外电池刚

充满电时的内阻最小,没电时内阻最大;电池的环境温度也会有影响;测量电阻

本身的发热也有影响(所以这个电阻的功率要大),专用的仪器测量的时间非常

短因此精度较高。

网友A(2005-03-04):
做好了没阿~我要试用`~~`~

网友B:
逻辑
在 2004-9-25 10:13 AM 发表:
"工欲善其是,比先利其器"
...
兄弟 我在等

网友C:
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祝你好运。

网友D:
好设备!羡慕中!

网友E:
又一种制作电路板新方法,不过有点像杀鸡用牛刀

网友F(2005-05-09):
已有的卖了,100元/个,,深圳有货,在hellocq.com上有卖。

网友F:
原来楼主是HAM。。

网友G:
太棒了,做好了别忘了向大伙说一声啊!期待中…………

网友H:
你的工具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