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的问题

楼主(2004-09-25):
我有一朋友送的旧ECO,用的是普通铁壳550电机,在家里的水缸试的时候,用7.2V全马力不到半分钟电机就热得冒烟,请问正常吗?我也清楚这船的轴系是比较糟糕,没有轴承,间隙也不小,加重了电机的负荷,但船也太旧,不想做太大改动.各位的550电船是否都需要加水冷呢?

网友:
drywh  在 2004-9-25 18:10 发表:

我有一朋友送的旧ECO,用的是普通铁壳550电机,在家里的水缸试的时候,用7.2V全马力不到半分钟电机就热得冒烟,请问正常吗?我也清楚这船的轴系是比较糟糕,没有轴承,间隙也不小,加重了电机的负荷,但船也太旧,不想做 ...

废话吗!!!550的电机当然要装水冷散热啦!!!那有你这样厉害的!!!

网友:
ECO没有在水缸里试的~不冒烟才怪呢~

网友:
水冷一定要加~ECO最好用540

网友:
你可以车一个水冷套,铝的

楼主:
用铜管加硅脂也可以吧?
另外浆可能也大了,40的,但我不会修小

网友:
drywh  在 2004-9-26 01:43 PM 发表:

用铜管加硅脂也可以吧?
另外浆可能也大了,40的,但我不会修小

你浆是什么的?

楼主:
我的浆是全浸浆,浆距不清楚,浆径量过是40MM

网友:
drywh  在 2004-9-26 05:23 PM 发表:

我的浆是全浸浆,浆距不清楚,浆径量过是40MM

是一体的还是焊的?

网友:
drywh  在 2004-9-26 08:01 PM 发表:

是焊的

把直径锉小点就行了~没什么难的

楼主:
哦,那不会破坏叶型吗?

楼主:
修到多少合适呢?36?540电机

网友:
drywh  在 2004-9-26 09:50 PM 发表:

修到多少合适呢?36?540电机

你最好用550电机(磁铁改女铁硼)螺旋桨还用紫光号的保证快

网友:
drywh  在 2004-9-26 09:48 PM 发表:

哦,那不会破坏叶型吗?

不会~自己再修回来嘛

网友:
水冷在水缸里是试不出效果的,

因为水很难进入你的水冷管,只有在航行的时候才能发挥水冷的效果!!!

楼主:
lqbztgt  在 2004-9-28 11:41 AM 发表:

水冷在水缸里是试不出效果的,

因为水很难进入你的水冷管,只有在航行的时候才能发挥水冷的效果!!!

那是,现在刚买回来材料,准备做个水套了,不做手艺如何,呵呵!

网友:
drywh  在 2004-9-28 01:44 PM 发表:

那是,现在刚买回来材料,准备做个水套了,不做手艺如何,呵呵!

其实一个水冷套好做

网友:
就用一般的薄黄铜管就可以了

网友:
lqbztgt  在 2004-9-28 04:29 PM 发表:

就用一般的薄黄铜管就可以了

那样效果不好~用薄铜片捍一个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