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改进随想

楼主(2004-09-25):
这些天来对翼龙的改进已经差不多了,但还是有些不如意的地方,第一就是动力,我前后买了3颗480
电机
,都在翼龙上飞过,感觉动力还是不怎么样,可能浆也是一方面,我一直用云雾浆,我觉得马刀浆还是没有矩形浆好,所以想换直浆试试,王子介绍用5030、5045浆,不知大家认为如何,
电池
也换了锂电,但安龙的锂电寿命都不长(可能是个别案例,因为据晓飞所说他的没问题,一颗电飞了二三十次可以放20分钟),用来4、5次就已经有明显的下降,不知是不是跟电调有关,可能过放了,但我感觉飞行中放电的时间没有那么多阿,还有就是片装的锂电,那次我跟晓飞买了十片,原本打算用来飞云雾和KT扳机的,不过最近没空搞他们,所以就先用在翼龙上了,好家伙,动力还不错,明显比原配的强,不过不敢飞太久,15分钟就下来了,怕了。其实不飞云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只有一个小接收,飞云雾就要拆翼龙,麻烦。第二就是操控部分不灵活,副翼不如方向舵实用,作动作时还是要方向,副翼一起打才有效,我的副翼是3cmX30cm(有图)用两个pico
舵机
+自制Y线控制,水平跟方向用初级菜鸟的35元舵机(其中一个扫了齿,正在修理中),设备清单如下
4VF发射机
飞高8通接收
翼龙原配电调
fully480电机+云雾浆
GWS的picoX2
初级菜鸟的35元舵机X2

网友A:
改的不错。。。。初级菜鸟还有卖舵机了吗 ??我也想买几个:)

网友B:
片装的锂电池是不是1300容量的啊?你是几片一组组装的啊?是两片串起来还是两并两串?用什么充电器来充电的?怎么样留出的充电接头?顺便问下,是随风飞老兄吗?

楼主:
今天用安龙电飞,还不错,不过机翼的升力还是不够,爬得慢阿,后来用纸垫高机翼前端,加大上杨角才有好转,我的另一副一摸一样得翼龙机翼却不用垫都好飞,不过那副机翼没改副翼。我发现翼龙用方向和水平尾翼操控比用副翼灵活多了,我打算加大副翼得尺寸做到6cmX30cm,另外再去买R6n接收跟5030浆,动力和设备稳定性都应该会有提升,想想自己就像成飞一样还在改老歼八,我就还在改老翼龙,^_^

楼主:
我就是随风飞,QQ81875527

网友C:
翼龙和云舞者原配的都是380电机,但翼龙电机的KV值要比云者者低的多,感觉翼龙用云舞者的桨还是小了点,换稍大的桨试试吧~。

楼主:
正有此意,不过ele那里的浆卖完了,还要等阿,顺便买个 R6N接收,不过浆好像也不便宜,准备配5030或5045飞,不知大家用什么浆座??我打算用云雾的浆座,不知可否。新改的副翼由于效果太差要重做,加大面积,准备用KT板做,明天发帖。

网友D:
对啊,副翼小了点,因为电动得速度慢,不能按照油机得比例来搞

网友E:
感觉副翼把机翼的面积弄小了,会不会对机翼的操作有影响?
有上反角的机翼侧倾好像比较难,取消上反角,或者减小上反角试试看?

网友F:
舵机怎么固定在泡沫上的? 请教; 胶带可以吗?

楼主:
好惨阿,初飞菜鸟的舵机扫齿没法修不过我发现他的舵机齿轮跟pico倒有几分相象,不过光齿轮就得25元还没算邮费,还是算了吧。只能换上后备的GWS9克了,上帝保佑,千万别再扫齿了,副翼完成50%,还在等胶干,回复主题没有附件上传功能很不爽,麻烦,还有每个论坛的头条要用鼠标去看不方便,却直接显示最后回复的人,有谁会去专门看谁回复了呢?还不如直接显示论坛头条方便呢,希望改进。

网友G:
长庚明月123
在 2004-9-27 04:27 PM 发表:
用双面胶粘就很结实.

网友H:
云舞好象是拉浆吧。。。你想改成拉浆?

楼主:
我用厚双面胶跟纤维胶带固定,紧得不行。其实拉浆很好改,电机正反对接,再把浆调转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