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一号实在是让我大失所望。

楼主(2004-09-26):
今天是我第一次玩船,我以前是玩车的,前几天从哥们手里买了一艘带电机的紫光一号船壳,回家后还挺兴奋,把我电车里的舵机和电调装在上面了,电池冲好电就等下水了,今天下水后发现原来跟我想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在让我无法忍受,玩了几分钟就没电了不说,还慢的出奇。比我哥们他儿子的玩具船还慢,真扫兴。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让他快起来?我现在想给他改成油动的是不是能快些呀,不过又担心它万一在湖中央灭车了可就急大了,最好能在电动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请各位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这好办~车的一套东西舵机和电调没有什么问题~不过电调最好电流大一点~还有就是你电机是540吗?能不能上个船的图?

楼主:
电机是原厂带的,肯定不是540,等我借个数码相机在上图。

网友:
MB  在 2004-9-26 11:12 AM 发表:

电机是原厂带的,肯定不是540,等我借个数码相机在上图。

看看我改的紫光号(有很多图),速度相当快,540电机肯定不行扭拒太小。

网友:
你用的是车用的6节的电池吧

网友:
原厂的电机,可象就是540的,还是个可以的电机哪.你换个电池试试,用9.6V的试会好点.

网友:
MB  在 2004-9-26 11:12 AM 发表:

电机是原厂带的,肯定不是540,等我借个数码相机在上图。

换个550~12V的~好使便宜~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4-9-26 08:41 PM 发表:

换个550~12V的~好使便宜~

我用的750电机(磁铁改了)用12伏,速度比紫光号油动的快不少,你们可以试试保你满意兴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用的是车上的电池7.2的,不过今天我把我的田功车上的电机换上了好像转速高了不少,明天试试去,实在不行我在换成9.6或者12伏的电池。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上个图看看,尤其是尾板舵的部分,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船壳,没有舵机,我想看看紫光号的舵机是怎么装到那个奇怪的尾板上的!

网友:
电池换9。6V或者10。8V,速度会快不少

电池换9。6V或者10。8V,速度会快不少,因为540、550马达的工作电压最高为12V,航模上一般都用7。2V(6颗),是因为1800mah左右的镍镉电池太重,不敢用9。6V(8颗)。海模就没有关系,多50克重量,对航行没有明显的影响。

网友:
wzh  在 2004-9-27 04:17 PM 发表:

电池换9。6V或者10。8V,速度会快不少,因为540、550马达的工作电压最高为12V,航模上一般都用7。2V(6颗),是因为1800mah左右的镍镉电池太重,不敢用9。6V(8颗)。海模就没有关系,多50克重量,对航行没有明显 ...

我们用三洋3600的7节一组~!爽!

网友:
我这有3000的,也还可以.

网友:
用12伏的绝对爽(快)水冷要跟的上

楼主:
morlin  在 2004-9-27 03:12 PM 发表:

上个图看看,尤其是尾板舵的部分,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船壳,没有舵机,我想看看紫光号的舵机是怎么装到那个奇怪的尾板上的!

等我几天我得跟别人借个相机,我的数码相机被小偷借走玩去了。

网友:
12V的电池,马达转速很快,但马达损伤也大,只要你不心疼。

楼主:
wzh  在 2004-9-28 09:22 AM 发表:

12V的电池,马达转速很快,但马达损伤也大,只要你不心疼。

心痛呀,我现在用的可是田宫的电机。

网友:
速度的感觉更好啊

网友:
wzh  在 2004-9-28 09:22 AM 发表:

12V的电池,马达转速很快,但马达损伤也大,只要你不心疼。

550没多少钱

楼主:
又下水试验了,速度还是不理想,而且巨费电回来后我把电池改成9.6的了,改天在试试去。实在不行就只有改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