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蛋拉

楼主(2004-09-26):
电池用3.7V的600毫安0.1A的充电器冲了3小时的3.7V的1800毫安的聚合物里电池,没在意电池鼓成了大包。我用刀撮了个小孔,把气放掉了,现在还可以飞,不过是超热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充电了?这种充电器充这个电池应该不过分吧?充的时候我用塑料袋装好水盖在上面的的,电池硬的把它给定滚掉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池这样的?

网友:
一定要用专业充电器充电,否则很危险,聚合物电池也会坏掉

网友:
呵呵~

不用专业充电器就是会出这种事!

网友:
还能戳个洞?我上次不小心把锂电戳个洞,结果,结果就喷火了!!!

网友:
建议你测量一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你那个应该超过4.2v的。

非专业的充电器不是不能用,而且要注意检查一下,如果输出电压单节不超过4.2v是没有问题的,依次类推两接不超过8.4v,三节不超过12.6v。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充电电流别超过1C,也就是18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别超过1.8A哟。否则会伤害电池的~~

我有好些“小胖子”电池,还真没敢放气呢~~佩服你哟

网友:
造成鼓包的原因是过度充电,另外,锂电池包装破损会起火。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4-9-26 10:01 PM 发表:

建议你测量一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你那个应该超过4.2v的。

非专业的充电器不是不能用,而且要注意检查一下,如果输出电压单节不超过4.2v是没有问题的,依次类推两接不超过8.4v,三节不超过12.6v。这样就不会有 ...

是啊是啊,我刚买的狂魔牌锂电就是充电时来了领导检查冲成小猪的,第一次扔到垃圾桶里,结果同事又扔了一堆废焊锡进去……垃圾桶就着起来了,现在是直接扔到下水道里,看它再短路……

楼主:
我也是狂模的电池,不过我很幸运哦,电池撮了个洞还能用,昨天晚上我有把它解剖了,把铝皮撕了一半,了解了它的内部结构:是很多很暴的塑料膜中间夹着黑的东西,大概有上百层呢!后来有用胶布缠好了,试了一下,还能用,不知道充电时会怎么样了。。。。嘿嘿。。谁敢试试

楼主:
暂时用的手机充电器数据:(看不懂,全都打上来了)AAPN4064A   25.10113.231
                                                MODEL:PLM02E-O36(A)
                                                AC POWER SUPPLY
                                                INPUT:230V-  50Hz 0.1A
                                                OUTPUT:3.6V---600mA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有点看得懂,还不确定。
不确定的人不要误导我哦。。

网友:
从你充电的情况可以看出,你那个充电器输出绝对不是3。6V,我还有个标称输出3。7V的呢,结果我用表计测量输出有9V,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电源,是配合手机电池给电池充电的,保护板在电池里。你可以找个万用表,测量一下。你要遵守一个原则,然后形成习惯,避免上述事情的再发生:你在用一个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前,都要拿表计先测量输出电压。因为我只相信表计,做到万无一失!

网友:
楼上的充电器如果是线充的话肯定不以直接用来充锂电的,
买个手机锂电旅行充就行.就是那种蛤蟆充.一个充一节,7.2V的电池就用两个分开充,又便宜又安全,只是速度慢一点.

网友:
电池这家伙,还是小心的号

楼主:
带稳压充电器充的电池的寿命比不带稳压充电器充的电池寿命长多少?

网友:
建议大家找一款手机充电器,例如我用的是给爱立信398配的充电器,自动冲到8.4V停,开始几次我用万用表监视,非常准确,后来再冲就高枕无忧了。我用的也是狂魔的锂电,1300mah,两并两串,同时冲,300ma电流冲大约8个小时就自动停了。电池用在一龙上,循环了大约十几次,比原配电池好使。

网友:
一定要小心会爆炸的,加拿大的一个朋友就有过爆炸,把自己房子都烧掉了

网友:
我用的是金力王旅冲冲388,398的,电压8.2,宁可欠冲

网友:
现在我用钓于狼介绍的飞毛腿,空载电压8.44-45之间,能冲串联18650了吗????

网友:
建议你用万用表量量,有人的8.6就不行了

网友:
我有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