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调代替混控,主旋翼转了之后,尾旋翼就不转了,求助

楼主(2004-09-26):
两个bluearrow的10A电调并联在12v锂电上,连接主马达的电调的5v输出为接收器供电,连接尾马达的电调5v输出不连任何东西,只有信号线连接gy240陀螺仪,这样连接有没有错误?现在症状是:整个系统通电后,如果不加油门(就是主马达不转)的情况下,尾马达工作一切正常,左右舵和陀螺仪均对尾马达控制正常。但是,一旦加了油门,主马达一转,尾马达立马停转,然后即使收了油门,尾马达也不会再转。需要断电后重新接通,尾马达才会工作,但一加油门,尾马达还是停转。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原因。
是否需要将尾马达电调的5v电源输出连接到陀螺仪上?还是bluearrow这个电调保护工能在作怪?

楼主:
我的设备是ff9,接收器是gws r6n,ake1300锂电,雷鸟的机身,商城12v锂电马达 4200尾马达 gws pico\std舵机,请给各位帮忙啊。

网友:
马达停转是不是电调自动保护了,电流太大了?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9-27 12:29 AM 发表:

马达停转是不是电调自动保护了,电流太大了?

应该不是的,尾马达以很慢的速度转的时候,只要一动主马达,尾马达就停了。而且两个电调都是10A的,ake1300的放电不会超过10A的吧

楼主:
没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个相同品牌的电调相互干扰了?猜测而已
另外,交换两个电调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5v输出的电流太小,造成接收器、陀螺仪的供电不足。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搞定了。是信号线的地线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