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都使用什么电池

楼主(2004-09-27):
关于
遥控器
发射机、接收机、还有动力组都用什么
电池
好啊。
镍镉电池好像已经淘汰了,但很多遥控器都指定这种电池。用镍氢电池替代可以吗。
老鸟们都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A:
镍氢电池可以代替镍镉电池,它们各有所长。
镍镉可较大电流充放电,耐过充过放,但记忆严重,重量太大不能用在飞机上。内阻小。
镍氢可较大电流充放电,不耐过冲过放,记忆不严重,重量不大可用在飞机上。内阻比镍镉大。
我飞机上接收机用镍氢5#1800MAH,7#750MAH的四节。
遥控器镍氢5#1800MA8节。
启动器用镍镉1#3500MAH10节。
火电用镍镉1#3500MAH一节。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9-27 at 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