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把DLG机翼甩坏了

楼主(2004-09-27):
昨天试飞捷克出的long shot DLG,机翼在出手时折断,以时速>70km/h的速度直插入地,机身除了几条很短的裂缝外无大损伤,但机翼就有一条很深的缝,请各位朋友建议如何修补,谢谢。

网友A:
如果手头材料齐全的话,还是切开补一块芯子吧!这样强度才能保证,不然以后怎么甩啊!

楼主:
把湿毛巾放在裂缝处用高温电运斗加热可以使变形的泡沫恢复原状,下图是处理后的裂缝
[ Last edited by 广州上空的鹰 on 2004-9-28 at 1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