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无刷电调,有电路图

楼主(2004-09-27):
无刷电调图纸,相机太烂,拍不清楚
用LM324做反电势过零检测,得到三路转子位置信号送AVR单片机AT90S2313;
单片机依据输入信号得出六路MOS管的控制值,通过驱动电路(IR2103或IR2101)
驱动MOS管工作(我用IR2103,因为2103保护功能强些,不会因驱动信号时序问题造成桥臂短路)
我用的MOS管是从费电脑主板上拆的(CEB6030)极限参数大概是60A/30V,导通电阻约10毫欧
电调带1A/5V BEC电路及欠压检测,其余功能(如启动保护、刹车、指令脉冲丢失保护,过流、欠压保护等等)由软件实现
电调总重(包括电线,集成电路插座等)42g,有点重了

楼主:
电调正面图,左边为接电机的接头,右边红线为12V电源正极,黄线接地,较细的棕色线为指令脉冲输入
偷懒没有引出+5V及接地线,右上角为BEC电路(5V低压差稳压管)右下角为输入滤波电容,集成电路
从左到右依次为LM324、AT90S2313、IR2103

楼主:
电调反面图,六个MOS管组成三相驱动桥路

楼主:
电调侧面图
由于采用普通元件,电调由两快电路板组成而并非一般的双面板

楼主:
自己做的AVR单片机编程器,可对AT90S2313、ATmega8等进行编程

楼主:
在电子市场逛时偶尔发现的无刷电机转子,3块钱买了,尽管不是稀土,但它的磁性很强,不亚于一般的铷铁硼磁铁,可惜只有两个磁极,若有4或6极就好了,轴径2.6mm,轴承不太好装

楼主:
买的稀土磁铁N45,一毛五一片,买回才发现厚了点,没用上

网友A:
高! 性能如何? 商品化计划??

网友B:
呵呵,又来1个,都是德国佬的设计哦,你的是原版的,这个不是太好用,还是想办法用MODELFLY的那个设计哦.AVR不用什么专用烧录器的~~~留5个线头出来就好.有下载线呀,直接并口就可以烧了.
你的AVRSTUDIO是什么版本???4.09么??有的话弄个来玩玩

网友C:
你们的那些方案在哪里找的,能不能公布一下,我现在是白手起家啊

网友D:
4.09版本在atmel的主站上就可以下到的。

网友B:
我去载了~~每秒1K~~~所以放弃~~~直到现在还是用4.02的~~~~~~~~~~~~~~~~~~~~~~~
不支持TINY2313,想做个小点的都不得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D:
能告诉我你的邮箱吗 ? 我把4。09版本的汇编器给你发过去,整个版本太大了 :-(

网友B:
要整个才有用的,因为有些语法要新的编译器才认,
我的邮箱你看我的资料就有了,12M呀,怎么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