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g-03控制电直副翼效果如何,是否会稳定好控制很多

楼主(2004-09-27):
想放开手也能飞,那位大侠能弄个录像看看更好。

网友A:
试一 下,好的 话我也想买

网友B:
那干脆再多买一个,升降舵也用陀螺吧,飞机只需推油门就会升空自己悬停喽~~

网友C:
试过副翼和升降翼都连陀螺仪,结论是——没用!
要放开手飞,只有用Co-Pilot红外线自动平衡仪。

楼主:
那东西不能在室内飞啊,即使是在相距一百几十米的建筑间飞也不行吧?
要是能经常找到很大的空间,又不如飞固定翼了。:)
楼上的朋友试过连gy240之类的有锁尾功能的陀螺吗?可不可能是pg-03的精度不行?

网友C:
嘿嘿,在下试的就是GY240。
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是:陀螺仪是角加速度传感器,必须有一定的加速才会有反馈。而直升机的飞行姿态变化极为细微,陀螺仪无法感知,即使感知,也无法回馈足够精确的信号。前面我提到的Co-Pilot就不是加速度传感器,它是光学传感器,是依靠感应大地与天空的红外线变化来判断飞行姿态,并作出反馈。所以极细微的姿态变化,它都可以感知。这套产品我在我的直升机上已经试成功了,效果好,大家若有兴趣,可以看“自动、智能技术研讨”区。

网友D:
干吗不用姿态仪?买一套吧,或买一块3维磁阻姿态传感器做一套,也花不了多少钱!
霍尼维尔有卖的!

网友C:
具体多少钱?

网友A:
用固定翼用的pa-2飞行稳定器如何,才3-400元。

网友E:
前面我提到的Co-Pilot就不是加速度传感器,它是光学传感器,是依靠感应大地与天空的红外线变化来判断飞行姿态,并作出反馈。
和光电鼠标的原理差不多吧?如果在室内飞 见不到大地和天空怎么办?是不是就失灵了?

网友C:
它是感应的红外线,室内是不能使用的,没效果。
必须在室外使用。由于感应的是红外线,所以无论白天用还是晚上用都是可以的,这一点我有亲自验证过,效果非常好。

网友F:
我们这没怎么大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