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接收机如何用?

楼主(2004-09-27):
各位DX:
我在商城新买了一个飞高6通道接收机和一对晶体,准备用T4YF控制翼龙。
请问:
1.接收机和电调的连接如何进行,即接在哪个插头上,方向如何?
(
舵机
应该可以试出来吧)
2.两个晶体(TX和RX)中,应是哪个插在接收机上?

楼主:
没有好心的大哥吗?

网友A:
唉!我来答你吧
1.电调接头(3线长方型)插在飞高接收机的第三通道(3CH),白色信号线(futaba)或橙色信号线(JR)向标签这侧方向插入即可.
2.晶体TX插入遥控器,RX插入接收机.

楼主:
谢谢啰,zhang哥。中秋快乐!国庆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