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S与futaba通过并口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4-09-27):
在fms下载网站发现下面的示意图,看起来与并口的连接不是很复杂。有谁知道图中的ZPD 4v7是那种元件?是二极管吗?好像又不像,如果是二极管的话就会画成:-----
                                                              /\
                                                             /  \
                                                            ------

   A )------------------| 680 Ohm |---------*--------------------( Pin 10
                        +---------+         |
                                          -----
    Buddy socket                             /                Parallel-
    on transmitter                          /\    ZPD 4v7     Port on
                                           /  \               PC
                                          ------
   B )--------------------------------------*--------------------( Pin 18

网友:
是稳压2极管,4.7V的。

楼主:
多谢了!

另:哪里能搞到接futaba的那种5针圆口?

网友:
呵呵,是六针的,我的网站上有制作说明。

楼主:
多谢gaoxin大侠!

今天在中关村买到了futaba 4vf用的6针din接头!北京的朋友有需要可以去找找。我是在知春大厦一楼问了3-4各柜台就找到了!接头+3米四芯线+并口接头总共10块钱,并且可以帮你焊好。

仔细研究过gaoxin大侠的网页了,没看到贴的这个线路图。这样的接法接4vf可行吗?
我用的是 WinXP + FMS 8.2 alpha

多谢了!

网友:
因为太简单所以没做制作说明,自己做的话这样接就可以。(见内容)

A )------------------| 680 Ohm |---------*--------------------( Pin 10
                        +---------+         |
                                          -----
    Buddy socket                             /                Parallel-
    on transmitter                          /\    ZPD 4v7     Port on
                                           /  \               PC
                                          ------
   B )--------------------------------------*--------------------( Pin 18

上面的A接你买的插头的右下起第二脚(看插头焊引线的地方,不是从插入插座的那边看),B接插头的外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