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无刷尾马达效果不错~~

楼主(2004-09-27):
玩了半年多CDROM无刷了,弄个低耗小马达是易如反掌喽。

没用多会儿就改装完成无刷尾马达小电直。

试飞后,尾马达效果十分满意,可惜的是调试时接收机莫名其妙的出了问题,现正在住院~~

俺的小电直

刚搞完时先是很乱的,俺性子急,为了尽快测试没好好排下线,这是才整理完的。利索多了~

只是测试无刷电调还在尾管上挂着呢,调试完在好好安排一下位置。

来两张尾马达特写~绕线很简单,不过想达到你满意的性能可不容易哟~~俺玩这个半年多了,想要的数据很容易就搞出来喽~

网友:
你用的多粗的线?绕多少匝?
我改的CC无刷尾电机后来改成0.3的线绕30匝,D接。感觉力量太强,看来Y接和D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小鸭号  在 2004-9-27 10:00 PM 发表:

你用的多粗的线?绕多少匝?
我改的CC无刷尾电机后来改成0.3的线绕30匝,D接。感觉力量太强,看来Y接和D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尾马达不需太大的推力,用Y接足够用了,而且省电。

你的马达直接改成Y接就可以了,估计KV应该在2000左右。

网友:
拆了一个16X的CD电机,感觉线很细,磁钢好象是塑料的,线圈不重绕,能够直接用作尾电机使用吗?

网友:
你的主马达是不是无刷的?尾马达是不是独立无刷电调?

网友:
主马达是有刷的,想采用独立的无刷尾马达。

网友:
我也绕了一个16x的CD马达,0.3线Y接磁铁没换.还没搞到电调,所以还不知性能怎样

网友:
我也改造了一个,48速的华硕光驱马达,磁钢很棒,我用0.31的线,每匝绕16圈,Y接,凤凰10的电调。现在用做飞达尾马达,很不错。但有个问题请教:如何把线圈定子的底部开孔,如果开孔,磁钢必定被吸到定子底部而无法运转,那么用做主马达就不能实现,请指教。

楼主:
kcy  在 2004-10-6 12:31 PM 发表:

你的主马达是不是无刷的?尾马达是不是独立无刷电调?

对,主马达是有刷的,尾马达独立无刷。

楼主:
cqrz  在 2004-10-6 12:46 PM 发表:

主马达是有刷的,想采用独立的无刷尾马达。

这样很好啊,主马达很便宜而且耐用

楼主:
nemnem  在 2004-10-15 07:00 PM 发表:

我也改造了一个,48速的华硕光驱马达,磁钢很棒,我用0.31的线,每匝绕16圈,Y接,凤凰10的电调。现在用做飞达尾马达,很不错。但有个问题请教:如何把线圈定子的底部开孔,如果开孔,磁钢必定被吸到定子底部而无 ...

我都是拆下来,在用电钻钻孔的。

如果有条件车个底座是最好的了。

网友:
你是用的飞达混控板吗? 主马达有没有单独用电调?如果不用飞达混控板,用遥控器怎么调混控呢,谢谢

网友:
上面的大哥,我可以打电话向您请教吗?

网友:
对了,我的电话是 13005470842,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发短信给我

网友:
好像是先毫的机机。
但是电调不便宜啊:P

网友:
我发现你那个电机做的很重啊,能平衡吗?

网友:
我也搞了一大堆CD马达,最重的有35克,最轻的有10多克,我选了个最轻的把后面的铁片都去掉了,用AB胶粘的,装上才基本平衡。

网友:
虽然不好看,但很好用哟。

网友:
电调都没要,将就光驱电路板,把驱动部分锯下来,直接焊上原尾马达的两根线,再并一个10微发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真高人也,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是呀!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B:
呵呵,我下的CD马达怎么都是硬磁铁,还没碰到过软磁铁的。所以我磁铁也没换,线是重新绕的,2.5的线30匝。灵敏度还不错。
唯一的问题是BA68xx的饱和压降比较大,有1.5-2V,所以要加散热片,并且白白浪费了电能。我起先没考虑到饱和压降的问题,线多绕了点,导致拉力偏小,微调要调到最右边才能旋停。如果绕25匝应该合适,30匝要用无刷电调才行了,倒霉的是线都被AB胶粘住了,没法改了。

网友C:
原来的驱动电路板是如何利用的?如能成功利用就太爽了.

网友D:
怎么样知道哪个是光驱电路驱动部分?怎样连接?

网友B:
驱动部分很简单拉,一般是BA684X的块子,型号不同管脚略有不同。
电机排线插槽最好选离IC近些的,排线和IC的连线决不能锯断,还有就是霍尔偏流的电阻和连线要保留,其他线路就当没看见。锯下后再把必要的管脚连接到VCC或GND就行了。

网友E:
我找到一个高速刻录机主电机芯片M63024FP怎么改?

网友F(2004-12-22):
怯怯滴问一句,非无刷尾马达必须是4通以上的设备么?
偶只有4vf,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