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实验机

楼主(2004-09-28):
最早它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第一次制作,没经验,想飞稳点,于是有意的把后掠角做得比较小,用的370的有刷电机。风小的天气飞起来还可以,但嫌它太“没劲”了,风一大就摇晃得厉害,因此打主意把它给改了一下,主要是增大后掠角,顺便把摔碎了的机头给切掉,加了一块很结实的泡沫在机头部分(用的那种很多气孔的泡沫,不知道叫什么)这下再摔就不怕了。

为了实验使用380电机的效果,又把后缘的开口切成了梯型,以方便使用5030的桨。舵面改成外大里小的形式,以求增加副翼在横滚时的效果。实验后发觉好象大动作的情况下有些奇怪,好象失控的样子,怀疑是翼端小翼对气流有遮蔽效应,又把副翼最外侧剪掉一角,这下感觉好多了。。。(也许是心理作用?)
于是它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楼主:
最早电池是通过这样安装的:

用宽松紧带和粘扣做了一个环,把电池套在里面,然后横向再用一条粘扣固定一下,就包紧了。在上翼面粘上粘扣的另一边,使用的时候把它粘上去就是,很牢靠。就象第一张照片上那样。
但这等于给电池包上一层外衣,用起来有点麻烦,关键是还不利于散热,每飞一次下来电池的温度都比较高。后来受另一模友启发,买了一种很好的泡沫双面胶,直接把粘扣粘在电池的外面,牢靠得很。这样一改后,每趟飞行下来电池的温度也没那么热了。
就是这样的:

楼主:
这台机已先后实验过用有刷370、无刷和有刷380。本来还想学学applewong用480的, 但还没买到。
结果。。。。郁闷。。。
无刷我用的无牌的,大概是飞高的130级别的那种。加4025。。。。。感觉一般,也许是因为我的电调只有10A,飞起来感觉没有上次看别人飞得爽。。。。不过飞起来感觉很省电,飞得头晕。。
而用380的效果更不理想。铁屁股的380加5030的桨,推力是大些,但重量也大了,飞起来没感觉比370好多少。而致命的是380的发热比370的更厉害,烫手啊奇怪的现象。。。。也许是桨和电机的搭配不好的原因?
倒是临时把截短后的5030(大概变成了4530)配上370电机(意外把4025的桨摔了,又没带备用的出来)效果不错,感觉比4025的要效率高,半油门就可以做一般的动作了。

以后的实验集中的动力的改变上,准备买一些其他的桨一个个轮流搭配来试试看。

各位高手,斑竹,applewong,动力部分有什么建议啊?我很晕呢。。。

网友:
好啊。向你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我很想知道到底要如何搭配动力组才合适,最好是适合于用7.2V锂聚合物电池的。有刷无刷不限。各位都是用的什么配置啊,能在这里跟贴说明一下吗,这样就省得后来者走弯路了。

网友:
是啊是啊,非常需要一起交流哦

网友:
现在怎么都开始玩飞翼了。

网友:
玩飞翼携带方便,就绑在摩托车后面可以了。抗风能力强,适合这个季节。

楼主:
zxxhan  在 2004-9-28 08:55 PM 发表:

现在怎么都开始玩飞翼了。

我玩它的原因:
    一是因为便宜,可以自制,机体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用普通的遥控设备和很便宜的有刷电机就可以飞得很好了。当然如果你有钱够烧的话的可以把它配成上两三千的价格。
    二是因为它性能好,性能基本上和普通的固定翼相似,只要动力够,做一般的特技是没问题的,尤其是几架一起飞空战,那个爽啊。普通的玩具级别的遥控是没得比的。
    三是结实,基本上摔不坏。结合前面说的第二点,新手上手用它很合适,不至于因为接触其他特殊的飞机而练坏了手。。。。。。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体积小,好收藏和携带。我就是家里空间太小了,都没敢上电动的,手头的飞机不用的时候只好能拆的尽量拆散,到处乱塞。出去也方便,把工具电池等往背包里一塞,手里拿着机体就可以坐公汽去飞行场地。。。。玩油动的就没有这么方便吧。
    说起来是一种很适合中国国情的类型。估计大家都是因为上面的几点而向它靠拢的。

网友:
才用两舵机,比飞KT3D省费用阿,

网友:
玩飞翼时会不会不知道飞翼的哪面朝下而打错舵呢?我没玩过,不清楚,哪位高手说说?

楼主:
很担心这个吗 ?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飞翼的上下两面贴上了不同的贴纸,这样就好分辨了。在说,飞熟练了的话,稍微动一动舵面看飞机的反应就知道上下了,不会搞错的。当然,如果正好飞在你和太阳之间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
飞翼像扁鱼~~~~~~~好丑 呵呵

网友:
moto  在 2004-10-4 09:55 PM 发表:

飞翼像扁鱼~~~~~~~好丑 呵呵

我倒觉得.........好酷!  呵呵!

网友:
zagi就是酷,我正在做呢,涵道版的哦

网友:
飞翼的感觉对我来说有那么点怪怪的,看过视频资料,飞的倒是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