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参某参谋,我想把这条船改成遥控的~~~

楼主(2004-09-28):
大家帮着参谋一下~~~为了防止漏水是否把那4棵轴套上 管呀??

楼主:
齿轮箱 还要不要???

网友:
轴系那里弄得太恶心了

网友:
是不是黄油给多了?

网友:
排水量够了。可以改的。。。
今年青少年赛有几条加了设备的航母,重心有问题。你要小心啊!

楼主:
船的舵 用那上面的 小舵好 还是 自己再做个 大些的 呢?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4-9-28 03:56 PM 发表:

轴系那里弄得太恶心了

呵呵 ,这条船 是很小的时候 做的,当时 经验并不是很多`~~

楼主:
螺旋桨 还用不用换掉,直接换成 一个大些的螺旋桨?

网友:
轴系不可以~

船一定进水,你就在那里面加黄油不可以的。下水后轴在转动黄油会被甩到船体内壁上~然后水就来了,需要改进

网友:
用4个180的电机吧.

网友:
前段时间下大雨的时候我改过类似的,重心很难调整,而且增加电池以后重量大了,轴系更容易进水。我第一次就是跑着跑着沉到水里去了,设备全泡了。好在是在门口的积水里面,不是在水库里。

网友:
hondacx  在 2004-9-28 07:30 PM 发表:

呵呵 ,这条船 是很小的时候 做的,当时 经验并不是很多`~~

呵呵~我小的时候也这样

楼主:
这是我以前加的配重~~~甲板的岛形 上层建筑 压得船总是偏~~~~

楼主:
想请教 各位模兄~~~怎样给 电机 加个水冷管呀?加上水冷管后,进水口应该放在船的什么部位?(船的速度不快,会不会 出现水压不够,不能进入电机的水冷管内?)
谢谢~~~

网友:
速度不快的话,强制水冷是有点问题。你可以用水泵进水,这样连配重都能省了。

楼主:
于辉  在 2004-9-29 03:31 PM 发表:

速度不快的话,强制水冷是有点问题。你可以用水泵进水,这样连配重都能省了。

请问这位模兄,为什么 用水泵 就不用 配重了??

网友:
当你加装了水泵后,水泵有一定的重量的,所以你就不要再加配重了,呵呵,这都不明白啊

网友:
hondacx  在 2004-9-29 08:30 PM 发表:

请问这位模兄,为什么 用水泵 就不用 配重了??

我也被你问得哑口无言了

楼主:
lizhihui  在 2004-9-30 10:45 AM 发表:

当你加装了水泵后,水泵有一定的重量的,所以你就不要再加配重了,呵呵,这都不明白啊

难道水泵有这么重吗?

网友:
哇,果然是菜鸟,我以前也买过,不过没改就给我妈扔了。其实这么大的船体改起来应该很容易阿,如果我的话就用540+齿轮箱运转两个浆,剩下的在甲板放太阳能板,上小马达推进,这样改比较有意思,反正全通的甲板不用太阳能也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