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菜的问题搞不懂。

楼主(2004-09-28):
看到大家都在用混控玩飞翼,俺从来没接触过混控,请问飞翼在转弯时应该和有副翼的飞机一样的道里吧,但飞机升降的时侯用拉杆或推杆是两片副翼一块上下动吗?若即拉秆又打舵左右两片
副翼怎样动呢?比如:要左转,右操纵杆打左,这时右边副翼往下,左边往上,但在这同时若打升降舵副翼会怎样呢??请指教。

网友A:
玩过火鸟403吗?
方向是一片副翼动,升降是两片一起动。混合以后就是两种动作的叠加(矢量叠加)。

网友B:
2楼的说法错误,方向绝对是两个副翼一起动的,只是方向不同。但同时拉、推杆的话就确实是动作叠加了。

网友C:
5楼正确

网友A:
我是指火鸟403的方式,当然火鸟的高手模式就是差动的。普通模式就只有一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