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直都多少重啊,近来说一下,我的254克

楼主(2004-09-28):
我的刚升级完,雷鸟机身,gy240,gws R6nII,gws pico/stdx2 12v锂电马达,4200尾马达,主马达上加了一个重达17克的散热片,现在整机不带电池254克,用ake1300的锂电飞起来,有点累啊,大家谈谈自己的吧。

楼主:
换成什么马达?不要说无刷的,没钱了。。。。

网友:
我的JABO老版本的,12V 1600mAh锂电池,Li马达,4200尾马达,四合一混控接收板,原配舵机两个,一共302克,起飞电流4.2A
新版JABO,12V 1300mAh锂电池,ELE无刷,4200尾马达,无刷、有刷电调各一,R6N接收机,SG50舵机两个,PG-03陀螺,一共309克,起飞电流4.5A

留空时间都在20分钟以上

[ Last edited by albertdsh on 2004-9-29 at 16:27 ]

网友:
我的飞达重330克,用11.1v里电,370主马达,4200尾马达,20克的散热片,辐条的平衡叶片杆和脚架,PG-03陀螺,飞高9克6通接收机,futaba 9克*2舵机。1300mAh飞行18分钟。

网友:
jabo新老版本的区别在那~?我指机体?~

网友:
我以前的雷鸟300多克,1300锂电,13分钟。可能是螺距较大,主齿也没换

网友:
hongkr  在 2004-9-29 16:35 发表:

jabo新老版本的区别在那~?我指机体?~

脚架不同,别的一样

网友:
看来我的比较轻,全部起飞重量274克,可能我用的电池比较小吧,锂电3节容量不知道多大的杂牌。最轻的时候可以250-260克,用更小的2节锂电,陀螺用GY401,接受机是GWS。

网友:
嘉宝机身、雷鸟脚架、先豪的罩、普通主、尾马达、蚂蚁4通接、超越7。2理电、gws混控+陀螺板、飞行重量254克。

楼主:
好轻啊,我得空机已经254克了。昨天把打散热片去掉了,234克了。飞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4-9-30 12:01 PM 发表:

好轻啊,我得空机已经254克了。昨天把打散热片去掉了,234克了。飞起来轻松多了

其实轻了未必就好,因为螺距是固定的,轻了意味着主悬翼转速降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稳定性.

我尝试使用了7.4v,600mah的聚合物电池.飞行重量231克,飞行时间反而下降,累计12分钟.悬停时漂移的厉害,而且陀螺效果也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