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MS700死活飞不起来啊!

楼主(2004-09-29):
华迈B系列,2700KV,11V锂电,13T主电机齿轮,原装MS700机身。
无论怎么调螺距,飞机根本无法起飞,只能地效飞行。
情况,把油门拉到最大测试:螺距9度左右,飞机飞起1米左右,增大和降低螺距,飞机更飞不起来。如果换成9.6V的镍氢电池,飞机只能滑行。
听newer说,要换电机3000kv以上的,可是听KOSH和斑竹说2700KV是最合适的阿,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大家快帮我分析分析阿!

网友:
rc group 有很多讨论,台湾的飞行批撒也不少。

rc group 上建议 if you want cheap you can get a himax 2015-4100 (or in australia as himark),
不知国内为何建议用B20-25-12 2700?
用himax 2015-4100 10A的电调就够了,用B20-25-12 2700至少15A以上的电调。

楼主:
我的就是凤凰的25A的电调阿,这里人气不够啊。。。

网友:
roger139  在 2004-9-29 11:10 AM 发表:

rc group 上建议 if you want cheap you can get a himax 2015-4100 (or in australia as himark),
不知国内为何建议用B20-25-12 2700?
用himax 2015-4100 10A的电调就够了,用B20-25-12 2700至少15A以上的 ...

用2025也不是必须要15A以上的电调嘛,如果你的工作电流一直在10以下就可以用10A了。

2025比2015的马达效率要高些,用2025应该可以减小些工作电流~延长飞行时间。

国外用2015我感觉应该是为了采用高转速低螺距的动力方式玩3D。

楼主:
继续啊

楼上的不要偏题了啊!请提点有建设性的话题好么?
真不知道ms700用原配8.4V电池怎么飞起来的,我连11V都飞不起来!!!

网友:
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螺距与油门没设好了。如果用回原装的电机就很好飞了。至于KV值多少这个你可以到www.helihobby.com里看看专家的推荐!

网友:
那你就等等我吧!我现在重新设我的MS之后再把详细的步骤写给你吧! 还有,对于电调的设置是否正确这也是个关键呀!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4-9-29 at 12:57 ]

楼主:
hao

不行我就在买个4100KV试试。

网友:
楼主啊,我建议你换一副桨试试~!(吸取我的教训)

楼主:
楼上的

我的浆肯定没问题,没有包装膜,浆身完好!

网友:
我用的是kv3200的化迈无刷,2700不知怎样!ms700很难调,再耐心试试

楼主:
在最大油门时,增加螺距,转速会下降,声音都变了,肯定不能再增加,降低螺距,飞机会下降,也不对。看了也没有双桨,真是快疯了!
回头再买个华迈的400kv的试试。

网友:
关键是有没有人也用你一样转速的无刷飞700,听听他们的意见

楼主:
是啊,我也在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阿,但是现在还没有!
晕死了,在定义下,一定要等到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