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点与器件的关系

楼主(2004-09-29):
我先看到这样一条信息:“FUTABA的4vf频点72.630,另有27兆的配三和的mx-3的接收机,频点26.995 ”,我想到个问题,如果4vf的频点与接收机频点不一样,是不是就不能用?(问题很菜,见笑了)

网友A:
肯定不能用了

楼主:
re
那买器件的时候就得选同一频点的,那如果不同的频点器件能不能自己改频点呀??怎么改?

网友B:
必须在同一频段如27M 40M 72M
频率也要一致,选用对应品牌的晶振如F牌 J牌。

楼主:
但双会有个问题?
如“FUTABA的4vf频点72.630”,我想每个发遥控器都会用不同的频点(不过没看到关于遥控器的频段值),那么买接收机时,是不是只要频段对的,不用管频点,买加回来自己改频点??

网友A:
只有频断一样,才可以通过换晶体使设备处于不同的频点

楼主:
re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