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赛斯纳182象真机

楼主(2004-09-30):
有哪位朋友飞过赛斯纳182象真机(40级玻璃钢机身的),它的性能怎么样?
我正准备买一架,滑翔性能好吗?我现在以把赛斯纳180(15级泡沫机身的)
飞得比较熟练了。赛斯纳182象真机如发动机在空中熄火的话容易失速吗?他是不是要比
40练习机好降落些,好飞些,请朋友们说一说飞赛斯纳182象真机的感受我好借见一下。

网友:
赛斯娜182很好飞,但还是比40教练机要难一点,像真机的重量要比教练机重一些,滑翔性能不如教练机。空中熄火的话,要是有较高的高度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下滑转弯回到场地;如高度很低就要就近下滑降落,速度不够不要拉杆转弯,这样可能会失速。
    高空失速较容易改出,不像AT--6,CAP232,零式等像真机,一但失速很难改出。

楼主:
我还准备在航展时买一架呢,自以为很好飞,
看来我的水平还是先练习下练习机吧.
要不是您的提醒,我准得在炸机区发上一贴了,谢谢!

网友:
唐山模迷  在 2004-9-30 08:17 AM 发表:

有哪位朋友飞过赛斯纳182象真机(40级玻璃钢机身的),它的性能怎么样?
我正准备买一架,滑翔性能好吗?我现在以把赛斯纳180(15级泡沫机身的)
飞得比较熟练了。赛斯纳182象真机如发动机在空中熄火的话容易失 ...

赛斯娜180好像没有副翼吧?你还是买一架有副翼的练习机飞一飞。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4-9-30 09:14 AM 发表:

赛斯娜182很好飞,但还是比40教练机要难一点,像真机的重量要比教练机重一些,滑翔性能不如教练机。空中熄火的话,要是有较高的高度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下滑转弯回到场地;如高度很低就要就近下滑降落,速度不够不要 ...

同意这个观点!塞斯纳182带副翼!不练习机的确是难飞的多!一般用四冲程的发动机很难调整!建议用2冲程的!可以考虑46的发动机!保证动力!

网友:
赛斯娜182很好飞,10.4爽飞

lightseraph.vicp.net/wuxq/DSCF1567.AVI

[ Last edited by wuxq on 2004-10-4 at 23:01 ]

网友:
很好飞的飞机.

网友:
没问题, 很好飞,比大金星还好飞,用OS46,动力够好,够稳,价格也不错! 降落也比较容易, 熄火性能也不错, 不像大金星熄火不熄火一个德行,没意思. 而且机头两个洞洞在高速时会发出很好听的声音哦!

楼主:
哎,这次航展根本不卖东西,什么也没买到,真没尽。

网友:
唐山模迷  在 2004-10-8 08:15 AM 发表:

哎,这次航展根本不卖东西,什么也没买到,真没尽。

同意,我也这样觉得。本来满怀希望去了……

网友(2004-11-15):
非常好看,但不是很好飞。在无动力或小动力时很容易螺旋。对起降的跑道要求高,因为重,为了不失速,进场时的速度会很快。不适合作练习机。

网友:
橡皮鸭子  在 2004-11-15 02:02 AM 发表:

非常好看,但不是很好飞。在无动力或小动力时很容易螺旋。对起降的跑道要求高,因为重,为了不失速,进场时的速度会很快。不适合作练习机。

老大是高人哦,我的塞丝娜昨天首飞,在第二飞箱时低空死火,结果失速螺旋,机头损坏、、、。

网友:
赛斯娜182如低空熄火千万不要拉杆要就近平飞下降降落,因此机失去动力后速度会迅速下降再拉杆肯定失速。在正常降落时,我感觉是,要略提前进入小油门超低空平飞,对准跑道后关风门,怠速接近跑道这时你会发现,随着速度快速下降,飞机会有一个突然下沉的动作,在你预定的接地点前几米就提前接地,在飞机突然下沉的瞬间如高度不是足够的低(一米,最好半米以下)就会一头扎向地面,轻者前起落架先触地,再弹起失去控制,很不好看,前起落架肯定受伤,重者,浆,机头罩.....。

网友:
这类象真飞机我积累的经验是:空中熄火(包括高空熄火)后不要依赖飞机本身速度自己滑翔降落(后果经常就是失速),一定要推杆带较大角度俯冲的迅速对准跑道,保持主动下降姿势离地面只有2-3米左右时再迅速纠正姿势,正常降落。方法可能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最后迅速姿势纠正。的但确实是飞出来的经验,低空熄火无法上跑道时也是按这种方法就近迫降。而练习机,小翼荷机,P3A,F3A,3D机由于滑翔性能好,可按常规降落即可

[ Last edited by test on 2004-11-17 at 13:08 ]

网友(2005-04-24):
F3A好飞啊,我喜欢,不过买来了赛斯纳,也舍不得都没有安装好就卖掉~~~

网友:
我也不爱肉飞机~

网友:
注意升降舵不要打的太猛就没事!很好飞,航线速度较快!

网友:
tanmeng520  在 2004-9-30 11:39 发表:

同意这个观点!塞斯纳182带副翼!不练习机的确是难飞的多!一般用四冲程的发动机很难调整!建议用2冲程的!可以考虑46的发动机!保证动力!

我本来给我的塞斯纳用了一个46的新发动机,结果一位老先生非要让我用61四冲程,哎,飞上天去觉得很没有力气。。。。。

网友A:
多少钞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