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可以提供一下涡喷的图纸啊

楼主(2004-09-30):
我一个哥们刚分到沈阳飞机发动机公司,现在有设备,有材料了(当然都是公家的)!可以做喷气引擎了!小弟在这里跪求一套图纸!谢谢!谢谢!谢谢啦!我的邮箱是:hummer@sccd.cnuninet.net

越详细越好啊!

网友:
iris76  在 2004-9-30 09:03 AM 发表:

我一个哥们刚分到沈阳飞机发动机公司,现在有设备,有材料了(当然都是公家的)!可以做喷气引擎了!小弟在这里跪求一套图纸!谢谢!谢谢!谢谢啦!我的邮箱是:hummer@sccd.cnuninet.net

越详 ...

劝您还是放弃你没有ECU部分的也不行而且现在网络上的JET图纸早过时最主要的是危险问题你没场地飞有了也是白买你飞F3A的技术怎么样到高手级别再飞JET吧
别说我的话难听
搞JET没5万弄不下来

网友:
其实机械部分不是太大问题主要是涡轮与导风轮材料要用gh牌号的钢难找(听说在上海有卖价格也很贵).
电路方面(ecu)明白它的控制方法根本没有困难(做得象商品的话就比较困难)最重要控制转速,温度.一般的无线电爱好者也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