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Esky和jabo的问题

楼主(2004-09-30):
esky的设备(包括遥控、接收、
舵机
等全部)可以不经过任何改动装到jabo的空机身上面吗?
本人esky的机身已经破得惨不忍睹了,想换个jabo的空机身,请知道的通行指点一下,
十分感谢!

楼主:
请指点一下吧,我好久没玩过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一样都是4通道的直升机,而且结构大同小异,我们都是多种机身混用的,各取优点,哈哈!

网友A:
不过可能有些地方要稍微修改一下,比如舵机位置可能不合,或者连杆长度不同,不过都是很简单的。预祝你改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