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X.010微型油动发动机(贴图)

楼主(2004-09-30):
我想把它改成可调风门式的化油器,请各位同好给点建议!!!!!!!!!!!!谢了!!!!

网友:
呀哈!哪里弄的三哥?漂亮!

网友:
好可爱哦!!哈哈

楼主:
能不能改给点建议!!!!!!!!!都说说!!!!!

网友:
那买的,多少钱????????////

网友:
发动机旁放一参照物!如尺!硬币等。

楼主:
有参照物的照片,被小财神贴到油动固定翼里了。

  北京买的,花了800多米。想改了后做个微型板身3D!!!!!!!!!

飞着一定非常爽!!!!!!!!!!!

网友:
黑色的是油箱吧,弹簧是启动用的吧.

网友:
三新  在 2004-9-30 11:11 发表:

我想把它改成可调风门式的化油器,请各位同好给点建议!!!!!!!!!!!!谢了!!!!

...

因为发动机容积太小,对进气条件十分敏感,改化油器不会起到太大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发动机工作不稳定。我手上有一台车用的COX.049,采用的控制排气门的方法调速,实际效果也不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