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提...

楼主(2004-09-30):
大家好...
本人就是想问问..火鸟403和翼龙飞机那个跟象玩具飞机..给本人点意见....????????
现在本人不知道买什么电动飞机好点....

网友A:
模型和玩具有区别吗????大家玩模型就是玩的,都可以算是玩具了吧,“模型”一词在词典里是依照实物的形状结构按比例制成的的物品,多用来展览或实验。按这样的解释火鸟不能算模型! 大家玩飞机主要是为玩。何必去争模型=玩具??一些看热闹的人就随他们说去吧,主要自己心里玩的开心就好了

网友B:
你到底是想要像玩具的还是像真的飞机?
云舞者或者GWS的像真机都是进阶的好选择。

网友C:
买403吧,动力强进,比翼龙好学,质量也很好,外表更是比翼龙强百倍。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知道了..就是403了......

网友D:
怎么一下没人说翼龙好了

网友E:
呵呵,玩玩就火鸟,想深入研究下就翼龙

网友F:
翼龙是菜鸟的福音啊,特别的耐摔!高手也是玩的很多啊,升级改造的潜力大!推荐翼龙!

网友G:
我买的是火鸟,翼龙我没有玩过,不过我的火鸟在第一次飞时就重伤了,呵呵,不过没关系
反正是玩,买哪种都差不多,如果水平高了再玩仿真机~~

楼主:
看了大家说的..我不知道买什么好了哦...有段时间大家说翼龙好...有段时间大家又说403好..哎.............我就不知道买什么好了哦...我就是想飞飞...主要是结实就可以了

网友F:
想要结实的,就买翼龙不会后悔的。我的摔了不下100次了,一点事都没有,只是机身上有点撞击时候的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