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设想的炮

楼主(2004-09-30):
它的供弹是采用弹链方式,可以分装弹。以射钉弹为底火,枪机后退式工作。

原理如下。
  弹链前近一格,(弹链上一格是空位置一格是有弹位置)由弹头装填装置动作

装上一枚弹头到预定位置。弹链再前近一格,到达有弹的位置,这时待发弹已处

于弹膛和枪机中间,用电磁线圈带动枪机锁定销打开枪机,枪机靠复进簧弹力迅

速运动推动射钉弹进入弹膛并顶紧。电子开关打开击发加热丝(位于枪机和弹壳

底部的接触点中心,就是普通枪的撞针位置)电源,击发加热丝马上被加热到红

炽状态(总功率达几十W),以热方式击发射钉弹,发射出弹丸。不可避免的它的

反作用力传递到枪机上,因为这里枪机并没有闭锁(类似真枪的自由枪机式自动

原理)弹壳连同枪机一同往后后退一真退到限位位置,同时枪机锁定销锁定了枪

机,枪机停止了后退,其余的后座力将由炮身整体承担。这时弹壳也回到了它原

来的位置(弹链上的弹卡里)。这样完成了一次发射过程。
  这个原理可以较好的解决发射的大携弹量要求(因为有弹链啊),弹壳抛壳问

题(不用专门的抛壳机件,真接就退出来了。不然弹壳很容易卡在炮膛,很紧密

的,打过真正的射钉枪你就知道了)为适应这种原理,个人认为采用那种短粗的

射钉弹最好。用分装方式装弹,也就是先把弹头装进炮膛前方,再装弹体(射钉

弹),也许麻烦了点,但是如果把弹头和弹壳粘在一起,几发过后胶质的残留物

会造成影响。分装方式装弹不好的是弹头装填装置要用弹夹方式(由电动机带动

着装入弹膛前方),结构变复杂了。
  弹链上的弹卡为了配合射钉弹外形的特殊性要有一个小小的“卡”用来卡住弹

体,使不掉落。

楼主:
因为是用的一段电热丝(φ2*3)热击发,所以没有任何的振动,首发命中率极高的

网友:
不错啊
我的是转轮的12发 也用的短射钉弹 原理简单

楼主:
不知转轮的到底怎样,那个轮子重吗,不容易加工吧

网友:
还可以 不太重 不向想的那么难
等我都做好了给你发个图:)

网友:
既然用上了射钉弹为何还要电加热?实在不解。用弹簧加凸轮击发不更好吗?

楼主:
用弹簧加凸轮击发的结构机件笨重,力量太大。

网友(2004-12-24):
射钉枪  弹  威力是否 太大 ??

危险吧?怎么解决 ?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何光  在 2004-9-30 08:04 PM 发表:

它的供弹是采用弹链方式,可以分装弹。以射钉弹为底火,枪机后退式工作。

原理如下。
  弹链前近一格,(弹链上一格是空位置一格是有弹位置)由弹头装填装置动作

装上一枚弹头到预定位置。弹链再前近一格, ...

安全第一

网友:
问题:

一、射钉弹 本身就有 底火,再用其 做 底火,理论上不可能。

   其威力已够 推进药剂了。

二、供弹方式 不安全

三、威力大,公安部门可能追究呀!

网友:
我认为:  在 弹药上下工夫来克服 其他方面的缺点!

你们觉得怎么样 ?

一起研究研究

关于:击发,换弹,后坐力问题。

好象很多人没主义后坐,我初中就做了 带后坐的装置,很好用。

就是弹簧防后坐

网友:
有些危险吧!

网友:
敢一身师法啊。

网友(2005-02-04):
中国造  在 2004-10-12 06:36 PM 发表:

不错啊
我的是转轮的12发 也用的短射钉弹 原理简单

你用的射钉蛋威力怎么样?还有你用的是什么蛋?钉?

网友(2005-03-09):
本人坚决反对在模型炮上加弹头及一切进攻性武器!

网友:
搞得太夸张是不太好,
模拟主炮最好不要太危险,不要带有强伤害的弹头之类的,
模拟声光效果或者装门BB炮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5-04-13):
能做成马老二那种电动连发BB弹的威力就不错了

网友:
何光  在 2004-9-30 08:04 PM 发表:

它的供弹是采用弹链方式,可以分装弹。以射钉弹为底火,枪机后退式工作。

原理如下。
  弹链前近一格,(弹链上一格是空位置一格是有弹位置)由弹头装填装置动作

装上一枚弹头到预定位置。弹链再前近一格, ...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蛋链,复杂占地方,你的坦克是多大,用蛋链,你搞重机枪?你还想跟AK是的连发?你坦克有多少空间能让你放蛋链?弹匣还不够你用的?你还用电,纯属于脱裤子放屁。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手Q的原理把,你就不会那么无知了

网友(2005-08-09):
19楼的老兄,有所不知啦,手枪的结构角复杂,金属件较多,不易加工啊....

网友A:
还是转轮炮好

网友:
原帖由
鼠式坦克
于 2005-8-9 14:12 发表
你有没有搞错啊 蛋链的会比单匣的简单??手Q比重机枪还复杂????
你喝大了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并不支持用弹链,我只是认为手Q的自动装填结构对材料要求较高,电动装填可降低对加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