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fan进,帮我看看你的9Z是不是这样

楼主(2004-09-30):
固定翼模式下的
舵机
检测和ATV,副翼通道的显示是不是这样(微调处于中心位置,无任何设置情况下)
先谢啦

网友A:
我遇過這種情形.一般是你的strem沒有在中立點.若是在中立點...那表示你的遙控器需送廠歸零.頭大了..但這不引響你的飛行.只有設定ideaup.有引響而已...

楼主:
谢啦,刚才收到了FUTABA给我回的邮件,过了保修期但可以给我特别免费修理,哈哈,高兴

网友B:
我的没这样啊~~~~~

网友B:
我也有个问题!在直升模式下,D/R设定里,的EXPN2 RATE B显示的是***%正常吗?在飞机版也是这样显示的!
http://photoimg3.qq.com/cgi-bin/ ... 7GY%2FlZGv2iQ%3D%3D
[ Last edited by rcfan on 2004-10-1 at 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