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两个CD无刷电机

楼主(2004-09-30):
新做的两个CD无刷电机,左边的是20*5.5(MM)锭子的,重:22克。右边的是24*4.8(MM)锭子的,重:32克。过两天准备用来飞 翼龙 云舞者  挑战者 。
静态测试:7*3.2桨(云舞者挑战者的桨)
          20*5.5(MM)锭子,6.6V 7.8A ,转数10500
          24*4.8(MM)锭子,5.9V 9.7A ,转数11700
实际飞行电流应该在静态测试电流的80%左右。
这两个CD无刷电机是为5-7节镍隔镍氢2节锂电池电压设计的。拉力在300-400克。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1 at 01:14 ]

网友:
24的是你寄给我这种吗?

不错!改得很不错呀!
是用我的磁铁吗?
卖CD网站给我一下好吗?谢了。

网友:
好想改,可惜没电调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4-9-30 11:48 PM 发表:

不错!改得很不错呀!
是用我的磁铁吗?
卖CD网站给我一下好吗?谢了。

呵呵!磁片用的是你的哦。24mm的是和寄给你的一样的。准备要些N48磁片。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1 at 00:17 ]

网友:
不错呀,看着真舒服!电流也控制得不错!顶~~

网友:
用这个飞云舞者不错,原因:按数据估计拉力在350克左右,全重应该是400克左右,不错!挑战者还是拉力不足,要用380无刷在好点阿!

网友:
gxlzhdx  在 2004-9-30 11:37 PM 发表:

新做的两个CD无刷电机,左边的是20*5.5(MM)锭子的,重:22克。右边的是24*4.8(MM)锭子的,重:32克。过两天准备用来飞 翼龙 云舞者  挑战者 。
静态测试:7*3.2桨(云舞者挑战者的桨)
          20*5.5(MM)锭子 ...
高手,高手!何时有成品卖呢?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4-10-1 10:58 AM 发表:

用这个飞云舞者不错,原因:按数据估计拉力在350克左右,全重应该是400克左右,不错!挑战者还是拉力不足,要用380无刷在好点阿!

实际测试翼龙云舞者的380电机在原配的1000mAh镍氢8.4V电池最大拉力在310克,实际的工作电压在7V左右,转速10000。也就是开始的10-20秒时间能够达到。能够长时间飞行的转速在9000左右,电压在6.5V-5.8V之间。挑战者的480电机最大拉力在350克,转速10600。理论上是云舞者比挑战者要好飞。可实际上我感觉挑战者的安定性比云舞者要好得多。云舞者换上480电机也一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安定性是否指飞起来的稳定性呢?我总是只能在大风里飞,总觉得不稳定,摇摇晃晃的

网友:
双做了两个.

网友:
快装好,我们一起去试飞挑战者。

楼主:
充电器  在 2004-10-9 12:09 PM 发表:

快装好,我们一起去试飞挑战者。

呵呵,正在装机哦,周末一起去试飞。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4-10-1 05:33 PM 发表:

安定性是否指飞起来的稳定性呢?我总是只能在大风里飞,总觉得不稳定,摇摇晃晃的

云舞者飞起来就是摇摇晃晃的

网友:
请问:用0.35双股的线绕电机和用0.7的单股线有什么区别吗?谢谢答复!!!

楼主:
兰鸟  在 2004-10-9 09:07 PM 发表:

请问:用0.35双股的线绕电机和用0.7的单股线有什么区别吗?谢谢答复!!!

双直径0.35mm线不能直接1+1=0.7mm线。双股的绕线,是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减少线圈上的损耗。相同的空间双直径0.35mm线大概可以用0.5mm直径的线单线绕。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0-9 09:52 PM 发表:

双直径0.35mm线不能直接1+1=0.7mm线。双股的绕线,是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减少线圈上的损耗。相同的空间双直径0.35mm线大概可以用0.5mm直径的线单线绕。
请问绕
双线效率比单线能提高多少?

楼主:
mingji  在 2004-10-9 10:03 PM 发表:

请问绕
双线效率比单线能提高多少?

其实用双线和单线没有什么可比性。理论上是单线的空间利用率高。只是在线直径较大时,不太容易饶得好吧。这个和饶的圈数饶几层有关,饶完线的头回到起点是最理想的。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0-9 10:21 PM 发表:

其实用双线和单线没有什么可比性。理论上是单线的空间利用率高。只是在线直径较大时,不太容易饶得好吧。这个和饶的圈数饶几层有关,饶完线的头回到起点是最理想的。
哦!那用2块锂电的话绕多少圈综合性能较好?

楼主:
mingji  在 2004-10-9 10:33 PM 发表:

哦!那用2块锂电的话绕多少圈综合性能较好?

这个问题比较不好回答。常见的CD锭子直径20-25mm:相同的锭子,主要是看你做什么用,桨越大,需要饶的圈数多些。圈数少,转数高,扭力小。

网友A:
哪找的这么多CD电机啊.....

网友B:
我想用24mm的定子,作直驱1047的桨,拉力在350克以上,应该用多粗的线绕几圈?凤凰电调10安的可以吗?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