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的叶片数越多效率越低么?

楼主(2004-10-01):
听人说螺旋桨的叶片数越多效率(推力/功率)越低,是这样么?如果是涵道风扇也是这个规律么?

网友A:
谁说啊啊~~~~!

网友A:
喷气机涡轮有2叶的吗???

楼主:
是在飞行比萨上的一个网友说的。
相同转速情况下,叶片数越多,推力越大,但阻力也越大。我想关键问题是到底推力和阻力到底哪个增加的幅度更大。

网友B:
螺旋桨推进和涡轮喷气推进不一样的
有个师兄曾经和我说过,螺旋桨推进可以称作是外流作用,叶片少提高效率;我想可能是因为后面经过的螺旋桨会受到前一个的的下洗作用,所以效率会降低
涡轮喷气发动机是靠压缩空气、燃烧、膨胀获得推进的,如果叶片少了,肯定不能压缩,所以叶片很多

楼主:
有道理!
我看了一篇关于计算机CPU散热风扇的文章,里面把衡量风扇(送风设备)的效率的因素总结为两个:风量和风压。我想,螺旋桨利用的是风量,涡轮则利用风压。不知对不对?
那么,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效率就只能增加桨叶的直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