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4-10-01):
一般130或180的电机所使用的电压都的是3.6V的,我用7.2V的电压通过电调带动电机需要如何改动,才可以使用7.2V的电压呢?谢谢!

网友:
电压高点没什么问题的,效率好高~~~~如果要压降就串电阻了

网友:
限制油门就行了,不要全开
边加油门,边测电流,到了极限就记下油门的位置

楼主:
前天用7.2的电池,通过接收机和电调,带动小鹰的130电机,转动不到30秒就闻到一股象医院使用的富而吗林药水的味道。马上停机,感觉电机很烫,好象再开那么几秒的话就会烧了。
看来是要串电阻才行啊,具体串什么型号的电阻?怎么个串法?谢谢!

网友:
bs98136  在 2004-10-2 02:01 发表:

前天用7.2的电池,通过接收机和电调,带动小鹰的130电机,转动不到30秒就闻到一股象医院使用的富而吗林药水的味道。马上停机,感觉电机很烫,好象再开那么几秒的话就会烧了。
看来是要串电阻才行啊,具体串什么型 ...

建议传大功率的二极管,一个二极管降压0.7V,串3个就降了2V了。

另外,最好串个电流表,电流控制很重要!对电机、对电池、对电调都好!

网友:
做个双发的飞机不就妥了嘛,串两个马达用啊.

网友:
bs98136  在 2004-10-2 02:01 AM 发表:

前天用7.2的电池,通过接收机和电调,带动小鹰的130电机,转动不到30秒就闻到一股象医院使用的富而吗林药水的味道。马上停机,感觉电机很烫,好象再开那么几秒的话就会烧了。
看来是要串电阻才行啊,具体串什么型 ...

不提议串电阻,那样会浪费电力的,还是用调发射机油门的方式或串二极管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