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船怎么后退

楼主(2004-10-02):
油动船怎么不用靠电机后退而使用齿轮装置进行后退  请大家给个最简单的原理 稍微写的详细一点`~大概需要多少个零件  不然很难懂~~~~ 还有我怎么把我设计的图纸放在这里让大家看~~~ 听说油动车上有倒退的装置 谁有这个 拍个照片 或者 零件的散开图~~还有每个齿轮的转速比是多少~~~~~~ 谢谢 你们   等你们告诉我以后 我再做了个油动的1.8米的仿真日本进口游艇  拍了照片和跑船的图片给你们看`~~一定吓你们一跳~~~~~

网友:
1.8米  因该可以做进去的了~~~~~~~~就用手控制吧

楼主:
那你进去帮我 操作一下好吗 ? 省的我买遥控之类的东西`~~

网友:
发动机可以随时倒转吗?????用电机的话行驶时候阻力大。电机转速和发动机输出的没法同步~~很难做。。自己做只要加工一个拨叉还有一组齿轮就好了~~~`````
。按你这样用马口铁~1.8M的船想达到80公里时速很难~!

网友:
甚至有点异想天开~~~~~但是实践是真理~~~~~~~期待你的大船~~~

网友:
看别人的油船好象都没有倒档的

楼主:
船在行驶中 发现突然要撞船  在没有转弯余地的情况下 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进性倒退的离合 瞬间进性停车倒退  避免海难的发生`~懂吗  你有倒退的齿轮拨叉的 原理图纸吗?最好详细一点`~~

楼主:
没有倒档 是因为别人不会玩船的刺激点知道吗`?  有倒腿的船 在玩的过程中是很刺激的`~~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2 23:31 发表:

船在行驶中 发现突然要撞船  在没有转弯余地的情况下 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进性倒退的离合 瞬间进性停车倒退  避免海难的发生`~懂吗  你有倒退的齿轮拨叉的 原理图纸吗?最好详细一点`~~

从你的讲话和名字可以看出你是一个自大~,傲慢,的人。船用倒退主要是港口调度用,要撞的时候你用倒船有用?????????????物理学过没啊~~车都有刹车距离~!船?船要刹住只有时间停止了

楼主:
哎呀 真是不懂船~~我在舟山 自己也是开船的`~~还不会比你懂 啊``我的船 一倒就停的知道吗?不过得有几秒钟的时间罢了`~~ 反正随便你怎么说 我自大傲慢 等我做出了 你看就相信我了~~~知道中国海关886的速度吗?~~~有几个桨吗? 知道中国最新的167 舰在什么地方吗? 我基本上是天天可以看见167的`~

网友:
你的几秒就停的是什么船啊~~~~~~~~~因该是内河的救捞船吧`~~呵呵时速80你想停下啊~!!如果这样F1就可随时停了。。我是不懂船~~我只是玩家。

网友:
用这个就什么都变的方便,简单了。

网友:
你去找一下京商的产品目录,好象有关于倒车齿轮组的图片.现在的很多大脚车都有差不多的倒车齿轮组.如果用喷水推进系统倒车的话机构就简单多了.

[ Last edited by 老贾 on 2004-10-3 at 10:28 ]

网友:
sy6831
设计的结构图。

本人认为:因为是船模使用的,不带离合器和刹车系统,所以应将“花键”改成“摩擦离合器”,就象下图。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2 11:33 PM 发表:

没有倒档 是因为别人不会玩船的刺激点知道吗`?  有倒腿的船 在玩的过程中是很刺激的`~~

你知道这里有多少玩家吗?你有看过置顶的帖子吗?建议谦虚一点!!!

楼主:
你都不懂船的 那你不要打击我啊`真是的~~

越是重量轻的船 停下来就越快 越1重的船 因为有冲力 很难停 懂吗?~~~除非马力大的一亿倍、

楼主:
你的图还是看不懂~~

画的不够详细哦 应该画的三维 一点啊``比如每个齿轮的 样子 是不是

楼主:
大哥们 我很谦虚啊``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啊` 不然我不问你们的啊`是不是呢 ``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4 13:04 发表:

越是重量轻的船 停下来就越快 越1重的船 因为有冲力 很难停 懂吗?~~~除非马力大的一亿倍、

不知道你开的什么船~!!!F1赛艇够轻的吧~!还是高危险的运动,因为他速度快,跟本停不住~!再说小船,如果马力大了急速后退回把船尾拉到水中。船在开阔海域遇到碰撞时候很少用到后退制动的,因该都是打满舵避让,你开的因该是内河船没有打舵空间吧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4 13:06 发表:

画的不够详细哦 应该画的三维 一点啊``比如每个齿轮的 样子 是不是

做人还是谦虚,诚恳一点好。画成那样已经很好的了。你以为人家是你奴才啊

楼主:
F1 是艇  不是船`~知道不  你不懂船 不和你聊了 `没意思 `你还是把倒退的齿轮详细图给我看一个好了三维 的  我做出了 会上传照片的`` 很谢谢你的图纸`~~~真的`

楼主:
我没有说你是奴才

画成这样我也会啊 ~~~可你画的不够详细啊 ``~~比如正面侧面 都要给一个图啊`这样我看的比较懂一点嘛~~是不是  大哥 求你了 好不

网友:
争论是没有用的,建议:做好船后把录象传上来就可以说明你的问题了

楼主:
谁有大脚车的倒退装置

把他拆开来 给我看看啊`

网友:
船艇? 艇不等于船
也许我是火星来的吧
那舢板等于什么呢?

网友:
对于这种傲慢的人建议不用理他,既然他那么知道,还要问别人什么呢?

我觉得这种人根本不知道交友的基本原则,大家都是平等的,口气最好好一点。倒车机构很简单的,无非就是齿轮系统,我以前做过,不过对于高速艇用处不大,对于象真船倒是有用处。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不喜欢倒车的人有的是,也不能因此说别人不懂得玩船。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4 01:40 PM 发表:

画成这样我也会啊 ~~~可你画的不够详细啊 ``~~比如正面侧面 都要给一个图啊`这样我看的比较懂一点嘛~~是不是  大哥 求你了 好不

  “画成这样我也会”,你会画吗?!你要会画,还在这儿问什么?做人要谦虚,尤其是向别人“讨教”时。你连机械图纸都看不懂,还谈什么做船?把你所做船的照片发上来看看!
  “小帅哥”?我看你该叫“小笨仔”。要求倒蛮高,还要3D图。干脆我加工一个成品给你得了。
  你还让别人把“倒退装置开来给你看看”,我给你一个看看,不光带倒档,而且还是无级变速的,你看得懂吗?!
  前面告诉过你,车用的倒档装置不适合船用,因为车辆带有离合器和刹车,而船上没有。你连这都搞不明白,你还玩什么?!
  最后,奉劝你不要太狂!
实物图

分解图

网友:
1。8M的船你把它做的2M宽再去青垒头路那里的废旧汽车拆解厂去买个奥托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就能实现你说的倒车了。

楼主:
诚心向你们道歉~!!!

杭州hzbunny他给的图就比较好了 一看就明白 是不是  船也可以要离合器啊`` 是不是呢`再多给点做简单的图`~~适合自己手工制作的` 谢了 `

网友:
离合器连我这个小朋友都知道什么原理,嘿嘿。小帅哥真是个“天才”

网友:
笨!见过客机发动机的反推力装置吗?你的1。8米船够大啦,水桨应该是安置在船底不用后置的半浸桨吧?在水桨之后做一个(应该又空间),想用时靠舵机放下去把桨打出的水流改变方向(向前)不久可以倒车啦?
老哥,1。8米的大船,我

网友(2004-12-11):
我有个思路,不知是否可行。
发动机上安一个离合器甩块,电动机上安一个离合器甩块。
两个甩杯同过齿轮连在船轴上。
当发动机工作时,两个甩杯都转,但电动机不转,而需要倒车时,电动机工作而发动机只是怠速工作。

网友:
汽车点后退就点后退啊

网友:
是否象俗语说,讲“天下无敌”做“无能为力”
大家都期待着‘东方不败’何时出现呢

网友:
你有没有看过在极速的情况下可以{360}度漩转回航??????
你想看吗?????
你想看请找(新会)的会长了。

网友:
好拟在桨的后面装个水斗,用舵机控制水斗是可以倒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