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米的船

楼主(2004-10-02):
1.8米的船双 船`~速度80公里的    转弯`大概需要多少扭力的舵机才可以转弯顺畅一点~~

网友:
小帅哥就是牛~~~~~~~~猛男~!

网友:
80公里 1.8M的船  舵至少 13KG的几个来拉的动~~~~如果做军舰 只要普通的3003了

网友:
最主要是看你的舵面~选套水星最小的船内汽油机吧

油缸控制的,只要用3003拉 电磁流量阀就可以控制了

[ Last edited by moto on 2004-10-3 at 00:39 ]

楼主:
呵呵 我是个做船高手 只是有一点点东西不太好搞 因为没有多么车床之类的工具

楼主:
知道摩托车发动机的最高转速吗? 普通的平板车那种的`~~ 那转速要多少大的桨

网友:
普通的平板车,是50CC还是100CC?125CC 150CC 1、8米船用摩托车发动机可以达到80~~~!!!一般发动机转速红区大概在9K-1.2W 1.8米船想达到80KM/H 拿SUZUKI (RGV-250)2冲机因该可以勉强到60吧赛车发动机转速红区在1.8W-2.2W

网友:
8公斤以上

楼主:
可以进行齿轮的 速比实现 螺旋桨的 快速转动 使水流急速 从而实现 高速~~反正尽量高`

楼主:
8公斤以上的舵机~~大概多少钱 什么牌子的 用多少的电压

网友:
可以试试美国水星的船用40KW主机。适用2-5M快艇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2 11:36 PM 发表:

FB的9402~

网友:
美国水星的船用40KW主机哪里卖?

网友:
做大船可以试试V8的
Mercruiser D7.3L D-TRONIC

Sterndrives Inboards
Ptopdjsft HP/kw 270/201 Ptopdjsft HP/kw 290/216
Crankshaft HP/kw 300/224 Crankshaft HP/kw 300/224
Displacement Liter/CID 7.3/444 Displacement Liter/CID 7.3/444
Cylinders V-8 Cylinders V-8
Bore & Stoke(mm) 104.4/106.2 Bore & Stoke(mm) 104.4/106.2
Compression Ratio 15.5:1 Compression Ratio 15.5:1
Injection type direct injected Injection type direct injected
Full Throttle RPM Range 3600-3800 Full Throttle RPM Range 3600-3800
Alternator Amp. 65 Alternator Amp. 65
Length (cm) 119.4 Length (cm) 129.5
Width (cm) 86.4 Width (cm) 86.4
Height (cm) 61.0 Height (cm) 61.0

一般的沿海码头船务公司就有~~自己做不实际。船体没法做,如果去船厂定做游艇可以配台:)

网友:
福州可以买到好多船用主机~~~~5000KW的拖船主机都有展示富豪VOLVO

楼主:
你让我装水星的 那你不是让我做真船了啊 `真是的

楼主:
你一点也不懂的` `拿水星的干吗给我看啊``~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2 23:11 发表:

1.8米的船双 船`~速度80公里的    转弯`大概需要多少扭力的舵机才可以转弯顺畅一点~~

1.8M  时速80公里的船 你想拿125CC摩托车发动机跑到80??简直是异想天开 还是买个大马力船用主机,还有可能!!

楼主:
那我早的再低一点50 公里 可以了吧~~我不要80了

什么模型船可以跑到80啊 `

网友:
小帅哥  在 2004-10-2 11:11 PM 发表:

1.8米的船双 船`~速度80公里的    转弯`大概需要多少扭力的舵机才可以转弯顺畅一点~~

1.8米也不稀奇,我见过2.4米的。过分大的船并不实际,动力和油耗就是问题,装备和携带更是问题。我建议你还是实际一点的好。

网友A:
1.8M的装什么发动机合适

网友B:
嘿嘿,换马甲啦!

网友A:
忘记密码了怎么办~~~~~~~~~~~~~~~~~~~~~~~~~~~~~~~~~~~~~~~~~~~~

网友C:
小帅哥
在 2004-10-2 23:36 发表:
至少也要7V以上!!!

网友D:
???7V以上什么东西??

网友E:
最基本的知识都没弄懂,不要好高骛远县弄条小的玩玩吧